索尼VPCEH-112T笔记本拆掉电池放电管,单电池为什么也能开机?

楼主(2017-04-25):
如图所示,拆掉PU4002,单电池也能正常开机,求大神解释!

网友:
因为那个隔离管。

网友:
不是啊,就是放电管。插适配器电源都能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难回答,找月饼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当时没搞好

网友:
这不科学吧,拆了放电管也能用电池,好像电池电出不来的吧

网友:
我还碰到过还能充电的呢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电池从充电的上管内部体二极管导通过去,直接形成小电流的公共点,一般情况来说这个电流是不能开机的,除非充电上管直接导通或击穿了

网友:
9# 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充电上管坏的话 不过这样就充电打短或者电池保护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电池从充电的上管内部体二极管导通过去,直接形成小电流的公共点,一般情况来说这个电流是 ...

有这个可能,谢谢!  可是电池能正常充电啊。后来没测充电上管,客户把机子拿走了

网友B:
这是放电,拆了 单用电池不可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放电,拆了 单用电池不可以把

事实上可以啊,我等着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