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T430U内接屏无显,外接HDMI有显示,

楼主(2017-04-25):
奇怪的T430U内接屏无显,外接HDMI有显示,板号: DA0LV3MB8G0 REV:G,内屏既无图像也无背光,刷BIOS无效,请同行指点

网友A:
干bios做什么,直接干桥,啥都不干就干bios.

网友:
集显供电开机后有个0.8V几秒就没了,BIOS是淘宝买的原厂的,论坛的BIOS也试了几个还是一样

网友:
查屏各路供电先

网友:
换一个屏 试试 有示波器就测一下edid

网友:
直接换屏试试

网友:
对啊,怎么没想到换屏试

网友:
要留意有的机器带有LVDS信号转换芯片的

网友:
换了几个屏试有2个屏有时能正常显示,有时显示会有6个画面,另几个屏要么灰屏无图像要么黑屏,怪哉,原机的屏在其他的机器上测试确定是好的显示正常,用原机的屏还是黑屏无背光和图像,真邪乎,什么烂板子

网友:
板上有个LVDS信号转换芯片PS8622,LVDS信号和LCDVDD以及DISPON都进了PCH和PS8622.请问这个PS8622可以拆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bios做什么,直接干桥,啥都不干就干bios.

是你你会先刷BIOS还是先干桥?

网友:
最新进展,那个PS8622是控制DP接口的,与LVDS信号无关,怪哉拆了Q33(控制DISPON信号的),开机能显示了,正在测试中

网友:
真是神机,装在壳里又不显示黑屏,最初也怀疑过屏线,但屏正常显示时你怎么摇动屏线都没反应,但罪魁祸首就是屏线,仔细检测屏线发现28脚(+3V)屏线2端不通,而且接屏端还对地了,该死的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