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我瞧瞧这个主板的保护隔离怎么看,跪谢

楼主(2017-04-25):
板号HGT30  LA-3062P       IO:KB910LQF。小小小小白一个,哭( ▼-▼ )
附带图纸一份。
主板高清图3张。笑,感激不尽。。么么

哦对了还有系统供电

网友A:
为什么图纸下载要扣积分?我没设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图纸下载要扣积分?我没设置啊

系统默认需要扣5分的。

网友C:
你要把图纸的相关部分截图发上来。我是不会消耗5个下载分去看图纸的

网友D:
从电源接口往后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默认需要扣5分的。

这么坑。我去,我直接发截图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把图纸的相关部分截图发上来。我是不会消耗5个下载分去看图纸的

好的好的,现在。是发电源口那一块的截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电源接口往后推.

我找到了两个mos管,但是还是不懂

网友:
大神要的电路图截图

网友E:
主板上面找PQ9.。PQ1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主板上面找PQ9.。PQ10。。

我找到了,然后怎么做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然后怎么做呢

你想怎样呢???主板坏了??还是想研究这个电路?

网友F:
仁宝经典隔离保护电路,看着都亲切,要是笔记本都采用这个电路,维修省事多了

网友G:
仁宝  ACOFF 0  PCIN 1  DCIN1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想怎样呢???主板坏了??还是想研究这个电路?

我就是想找保护隔离,师傅叫我把他找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仁宝经典隔离保护电路,看着都亲切,要是笔记本都采用这个电路,维修省事多了

大神,怎么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仁宝  ACOFF 0  PCIN 1  DCIN1

看着都晕,不懂。大神求指教

网友:
charger  你就能找到保隔了   仁宝的 ACOFF 要为低 PCIN  ACIN 要为高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吧  我修过这个机器。是仁宝点火回路构造公共点电容短路  麻烦右下评分我加分

网友:
这个主板那么老 换快主板吧应该很便宜

网友:
正常情况下PQ16 QP17的G极是3.3V,PQ9 PQ10的G极电压是8V

网友:
论坛有资料,自己仔细看看吧

网友:
点火回路啊 某个电阻坏的多

网友:
直接飞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570
看看这个

网友:
直接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