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漏电流

楼主(2017-04-25):
大家来讨论下,服务器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新装一块电池用不了多久就会没电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怎么维修?
还有这个关于漏电流的问题,该怎么量测?值为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要查CMOS电路

网友:
简单,秒杀,就那几个原件

网友:
经常亏电说明,COMS电路在使用中有放电现象(三极管漏电或损坏造成),正常情况也有使用中是不消耗那纽扣电池的电的,关机时才使用。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自身漏电,或者RTCVDD这路的电容漏电,就那么几样。

网友:
一般是电容漏电吧  仔细找下可以找到的

网友:
正常只有几个微安,个位数的级别,就是没有图纸找起来蛋疼。

网友:
我碰到 的一般是电容或小的三极管对地短路了,有对比最好排除,测下对地值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自身漏电,或者RTCVDD这路的电容漏电,就那么几样。

专家就是不一样,确实是二极管坏了导致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修起来是不难

网友:
只是有个东西叫漏电流,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自身漏电,或者RTCVDD这路的电容漏电,就那么几样。

这类电路很简单,不是A就是B,或者A和B都有问题,大不了一起换就好。

网友:
电容多数会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