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ELG41F-LM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7-04-25):
主板型号:ZM-ELG41F-LM
故障现象:不跑码
维修过程:
内存供电

桥供电

CPU供电(总线忘拍了)

内存VTT

SPD

PCI时钟

PCI复位

以上条件都正常,正要找资料分析问题时手无意中碰到了串口芯片75185感觉有点烫手,当时就来了精神,哈哈,今天不用再熬夜了,拆掉他!

跑码亮机!没有技术含量,作为今后秒杀的经验吧!

网友:
怎么多了两个图片?编辑的时候没有看到啊!

网友A:
这倒顺开关在电脑里起啥作用?倒时序看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倒顺开关在电脑里起啥作用?倒时序看故障?

今天上午给客户接倒顺开关时拍的,不知怎么传上去了,但是编辑的时候看不到没法删除!影响您看贴了,对不起!如果版主看到麻烦您们给删除,谢谢!

网友B:
LZ很幸运,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C:
突然冒出那张图 差点吓到我

网友D:
倒数第四张  是个什么上的图片   好像在哪见过似的

网友E:
那个家伙是什么武器?

网友F:
你那乱七八糟的维修台下面一张图片上的是什么高级武器????

网友G:
亏着摸到了。不摸到,还不好查来。

网友H:
看来楼主不仅修电脑,还修各类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很幸运,修的不错,加分

谢谢师傅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冒出那张图 差点吓到我

让师傅受惊了!测量总线的图和倒顺开关的弄错了,那张误删了,这张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倒数第四张  是个什么上的图片   好像在哪见过似的

是电机上使用的倒顺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家伙是什么武器?

高端武器,不小心让师傅您看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那乱七八糟的维修台下面一张图片上的是什么高级武器????

新研究的导弹发射系统!让您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亏着摸到了。不摸到,还不好查来。

是啊!又没图纸又没资料,这是创大运碰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楼主不仅修电脑,还修各类电器。

家电维修.机电维修  ,电脑!谢谢师傅加分!

网友:
主板修的不错

网友J:
感觉PCI时钟有点高,我还以为是时钟坏呢,搞了半天原来是串口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觉PCI时钟有点高,我还以为是时钟坏呢,搞了半天原来是串口坏

我也感觉比别的机子高,修好后又测了一下,还是1.7多!不知是什么原因,师傅您真够细心的!

网友:
这块主板是手碰到这个芯片明显感觉温度过高发现的,如果正常维修还得不少时间!这次是运气好!

网友:
pci时钟用万用表量?学到一招了。谢谢。

网友K:
对付不跑吗的  外设先排除 然后还有BIOS

网友L:
最怕拆了外设还 是一样的……供电,时钟,复位都OK的那才难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新研究的导弹发射系统!让您见笑了!

哦,国家新建航母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付不跑吗的  外设先排除 然后还有BIOS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怕拆了外设还 是一样的……供电,时钟,复位都OK的那才难修……。

和师傅一样有同感!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哦,国家新建航母上用的????

是电机用的倒顺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是电机用的倒顺开关!

你可什么都会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什么都会修呀?

在农村多修几种才能养家糊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