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代工,板号13281-1主板开机掉电求图纸分析修机

楼主(2017-04-26):
纬创代工,板号13281-1主板开机掉电求图纸分析修机。客户送修故障不开机,自已稳压电源表跑到0.012A-0.47A-0.579A-0.012A反复掉电重启。取下内存档0.29电流。主板各供电与打值为正常。因为是4代的单CPU的,不知哪亲们或板主有修到过木有,给个指引 或有图纸来分析。论坛的BIOS全下载了刷过之后为档0.29A处不过

网友:
坐等大神们进坛子中指点

网友:
据说4代单U的,CPU很爱坏。

网友:
反复重启  刷一个BIOS先

网友:
测一下CPU旁边的电感,阻值小与100的话,就可以干U了,

网友:
查一下二级转换的电压

网友:
多谢大伙的分析和指点

网友:
如果电压全出来了基本上是U了,这个U坏的真遇到不少了,现在机器没得修的了

网友:
是的,要是供电都 好的,余下只有查查单U了

网友:
又是bga的cpu,麻烦

网友(2017-05-26):
这个机器先刷个BIOS试试吧,此故障刷BIOS好过几台,CPU也爱坏

网友:
CPU坏的现在都交换不了  只能单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