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突然打、接电话都没有声音,聊天软件有声音

楼主(2017-04-26):
苹果6p 突然打、接电话都没有声音,别人都能听得到我说话,耳塞打接电话都正常,聊天软件都有声音。都找不到原因了哦

网友:
听筒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 了还是不行的话,就要按无听筒维修思路修了。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先换听筒,一个不行换两个,因为有的听筒拿来就是坏的,我就碰到过,还不行的话就查吧,无听筒

网友A:
坏的时候主要是听筒和扬声器都没有声音。现在又没有问题了,wifi距离现在变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时候主要是听筒和扬声器都没有声音。现在又没有问题了,wifi距离现在变短了。

你说的是信号弱吧,螺丝要扭紧。

网友:
现在是无线信号弱,其他都正常,

网友:
是不是螺丝打很了。查看WIFI芯片天线

网友:
先换个听筒试一下哈,不行的话再修主板

网友:
手机喇叭坏了

网友:
要是安卓  就万能刷机大法

网友(2017-06-27):
感觉应该的问题,

网友:
把充电排线那边换掉!

网友:
是进水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