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26寸液晶电视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26):
杂牌26寸液晶电视电源进水烧坏不开机,代换所有烧坏的原件故障排除

网友:
杂牌的 好修  原装机的电源板就稍微复杂点

网友A:
杂牌的互相牵制的电路少!会相对来说还好修。我想知道楼主都是什么型号和什么型号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互相牵制的电路少!会相对来说还好修。我想知道楼主都是什么型号和什么型号代换的?

开关管用10N60代换,6脚电源芯片用OB2263代换,其他贴片电阻按原规格代换

网友:
修个电源还是基本功要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