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D300显示器

楼主(2017-04-26):
有谁遇到过三星S22D300显示器驱动板主芯片 SE1319L-NT和SE1319L-RT   这两个芯片能吗  我的驱动板芯片实物为SE1319L-NT  而这个芯片淘宝上根本就找不到   只能找到SE1319L-RT

网友:
上面打错字了    这两个芯片能通用吗

网友A:
不能 两个驱动方案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 两个驱动方案不一样的

那就只能换板子了  网上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能换板子了  网上没有卖的

改通用背出即可 怎么修不好吗?

网友C:
什么都要试才行,反正芯片不贵,换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要试才行,反正芯片不贵,换试试看。

试试还不如直接换板子呢  浪费青春加邮费

网友D:
驱动板的主芯片坏了?这个很少坏的呀,除了雷劈
三星一般程序问题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的主芯片坏了?这个很少坏的呀,除了雷劈
三星一般程序问题比较多

这个是直接短路了  拆掉芯片 阻值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直接短路了  拆掉芯片 阻值正常了

那就只能换了  呵呵

网友:
这主板以前修过   版质量不咋地  芯片易虚焊

网友:
三星自家的芯片,不外卖啊。

网友:
三星的通用性少,自产的,外面不好找的

网友E:
还是用原型号比较好这个还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原型号比较好这个还没有换过

关键是买不到一样的型号 整个淘宝看完了 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驱动板也不贵,建议直接代换

网友(2017-06-07):
改个通用
驱动板 还不用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