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D高配机 I7 四代 750GT 蓝屏,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7-04-26):
    天天泡坛子,很少发贴,今天修到一台X550JD 特来发贴

华硕X550JD   装系统蓝屏,每次蓝屏代码不一样。换过硬盘,装过多种系统无效。
拆机检查各供电正常。顺便提一下。CPU供电高达  1.8V  吓人一跳。   差点在这上面绕了圈子。 (该机CPU是 I7   4710HQ    刚好来了一台,神舟装系统一样的CPU,测量了一下确实是1.8V)
再测量内存供电 1.36V  低压的,正常,两分钟左右摸到内存颗粒,正面第三个有点发烫。确定是内存的问题,对照库存,没有这样的颗粒。只好想办法屏蔽板载内存。其它图不发了。只发有用的图

在论坛下载了 X550JD的 2.0点位图

查了下只需要改动PCB_ID0和PCB_ID1的位置就行。

放大看一下。

这是实物图

现在两电阻都接地状态 ,右边两位置是接3.3上拉的,
黄色位置,都是10K的,组合有四种   00  01  10  11
最后试到11就可以了,也就是把黄色两电阻改到红色框就行了。

本人文采不好。有不懂的请指出。谢谢。  能给点分就更好了。

 会员592552元2023-9-16 15:52
 会员2582512元2023-2-3 19:41
 会员4966572元2023-1-29 11:18
 会员4204172元2023-1-28 22:42
 会员6043382元2023-1-18 14:04

网友A:
上宝订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新人贴?我看是老司机吧。上来就发这么高端的贴子。不错。下次多发点哈

网友:
描述的很清楚 给你加分  本身板载的内存短路了吗

网友:
每个维修工都是工程师

网友:
这个确实是少见

网友:
楼主修的可以,加分了,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下次不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宝订一个不就行了

客户急着要,库存也没有,所以只有这样

网友:
楼主大神级别的,第一次发贴就是精华内容!

网友:
你这,完全不敢想象、、、

网友:
这也学习学习下屏蔽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

网友B:
好像4代的CPU供电是1.8V的  不装CPU也出供电1.8V的 不像二代三代那样不上CPU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4代的CPU供电是1.8V的  不装CPU也出供电1.8V的 不像二代三代那样不上CPU不出CPU供电

看来你也是经验丰富

网友C:
谢谢群主的分享

〆鹧鸪﹏哨、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群主的分享

朋友,你好像打错字了吧。

网友:
这个移法真的能屏蔽板载内存颗粒

网友:
这板子都腐蚀成这样了

网友:
谢谢分享,大家以后多多交流,谢谢!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论坛还没有人试过屏蔽这个机器吧

网友D:
我这个也是装系统蓝屏 其他配件都换过了 问下屏蔽要拆掉板载颗粒么.我的也是x550jd 像这样是过都没有办法屏蔽  4种组合都试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也是装系统蓝屏 其他配件都换过了 问下屏蔽要拆掉板载颗粒么.我的也是x550jd 像这样是过都没有办法屏 ...

如果是板载颗粒发烫就要取了,不发烫就可以不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板载颗粒发烫就要取了,不发烫就可以不取

C:/Users/Administrator.PC-20170509GCTD/Desktop/IMG_20170519_132312.jpg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板载颗粒发烫就要取了,不发烫就可以不取

就是不发烫没有取,但是屏蔽不了 ??
为何?板号跟你这个但是一摸一样的

网友:
这个得留着,以后有用的,

网友:
感谢论坛的点位图吧!不然要费劲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长知识了

网友:
,,,,,,,,,,

感性馨儿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厉害,学习了,还没遇见过,

网友:
能问下你这个是板号是x550jd还是内存贴纸是x550jd

网友: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

网友:
怎么 华硕的 板载内存这么容易坏吗  看论坛 最近 蛮多的

网友(2017-06-25):
这个屏蔽不行 我板载内存颗粒都拆了

网友:
就一个颗粒坏咯还是可以换一下 多咯就没必要咯

网友:
确实是少见啊

网友:
这种机器 集成内存真是容易坏

网友:
刚好我手里也有一台,学习了

网友:
修机器要有耐心,也要细心啊!

网友:
一模一样的板用这方法不行0。。。。。。。。。。。。

网友(2017-09-06):
经验证,按照楼主说的方法,也就是移动PCB_ID0,PCB_ID1,的电阻,四种组合一一试过,但不管是哪种组合,都 可以认到板载内存,可以开机显示,我的板号是X550JD REV:2.0.

网友:
顺便现说说,我的故障与楼主的一样,也是装系统蓝屏,每一次的蓝屏代码都不一样,不过不同的是我的内存颗粒没有发烫,请问楼主是用这方法解决的吗?

网友:
老司机发帖 思路清晰明了 加分

网友:
好作品,支持,必须支持。楼主威武

网友:
要我就直接干掉发烫的那颗内存芯片

网友:
华硕板载的最近坏的好多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是个很好的借鉴方法,楼主技术牛··· 羡慕啊···

网友:
楼主牛啊,不过跟你说一句,颗粒不分品牌,大小一样就可以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碰到可以试试 ,。。。。。。。。。。

网友:
华硕 的。。。。。。。。。。。。修了三台了。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下次不用换 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个好评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牛逼,描述的很清楚

网友:
文采不重要,技术很重要,只要大家能看懂,

网友:
华硕的机子烦的很,内存也做到板子上。如果没有明显的故障,很难判断

网友:
然后呢 插条内存 板载就不起作用了 ?????

网友:
想弄明白为什么这样改了就可以用

网友:
直接把板载内存拆了 插条内存上去可以用吗

网友:
维修工都是工程师

网友:
又学到一招 好好

网友:
华硕这个系列板载内存就没好过。。。。。

网友:
华硕烧板载内存的好多呀,比较坑

网友:
我有块板号X550JD,改动PCB_ID0和PCB_ID1的位置屏蔽板板载内存后 不插内存依然点亮机子 内存容量识别为4G 神奇吧

网友:
怎么我这板子按你的图改了 ,板载内存还是可以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