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20 B320 B320 通病

楼主(2017-04-26):
昨天接到客户 一台联想B320   不显示

刚开始的故障是进不去系统啊 黑屏 (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是通病)
然后就开始 装系统 进PE  安装W7成功  我都想收钱了好嘛  万万没想到 黑屏了
我就想啊 W7不行  我装XP试试吧   XP一套搞上去  进系统了(这个时候显卡的驱动没打上啊所以能进去桌面)
我就开始 装驱动  装完我又想收钱了  想想重启试试呗   TNND   又黑屏了有背光   然后就开始了换硬盘  换内存
BIOS出厂设置   统统不行啊  没办法了 只好来到论坛 问问
一查 原来真的有很多前辈都碰到过这种问题  没错   对  没错  APL5930   是他就是他

手机不求行  拍不清楚  就是这个鬼东西  到这里大家就会说了 哎呀这不都是说过的嘛
错     错       错
我要说的  是另外一个

在硬盘排线哪里的一个8叫IC  一样的型号 APL5930
注意   注意   注意
重点   没有料 换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调换    两个对调一下  没办法  万一没有这个IC 呢  不能不赚这个钱吧    两个IC 相距不远  机都不用拆 直接对换
  钱钱到手  第一次发帖  潜水很久很久   感谢 谭冰 大大     都认识吧   还有月饼大大   嘿嘿

亮机了  哈哈哈
多多发财 啊 大家

网友A:
纯文字表达,看着好累

网友:
这个APL5930是个通病,是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GPU需要的1.1V供电,类似于PLL这类,一旦没有,会导致GPU无法正常工作,核心不输出。

网友B:
图呢,至少也传张图啊

网友:
已经修过N台了,APL5930

网友:
没有碰到过此现象,只碰到过三星的通病。

网友C:
指一下,,在什么位置啊!!来个图啊!1下次也让我秒杀一回啊!!

网友D:
晕,下次你还能收到钱吗?别人直接买个换上去了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这样的机器  学习了 备用

网友E:
图明也!表明也!单文字不太明白。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学习一下怎么做

网友:
图文并茂会更完美

网友:
还是大家说的,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F:
楼主·一个标点符号都舍不得啊

网友G:
这个还有这样的,,我开始以为是BGA问题,差点就拆下值了,还好看到了。

网友:
你都不会拍个图, 都是通病了

网友:
恭喜恭喜学习了

网友:
啥时候也能修修这通病。。

网友H:
我遇到一台屏闪一下就黑,BIOS都刷了不行,APL59换了不行,做显卡也不行,是不是还有别的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电压下降到0.8v就不稳定了,常备几片

网友:
这个芯片就容易出问题 尤其是联想的这款一体机   黑屏 还有白屏闪一下就灭 都是这个芯片导致的

网友:
遇到过,芯片都变颜色了的

网友(2017-06-04):
引用 网友A:
纯文字表达,看着好累

我弄的有图  不知道为何  没有显示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呢,至少也传张图啊

图   我传 了 的   可是  他没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一下,,在什么位置啊!!来个图啊!1下次也让我秒杀一回啊!!

下次遇到    你就找显卡和CPU 中间的 那个8脚IC  对应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下次你还能收到钱吗?别人直接买个换上去了

开玩笑  这玩意 哪有那么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明也!表明也!单文字不太明白。

意外   意外

网友:
本来是有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一个标点符号都舍不得啊

0 0   标点符号  我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有这样的,,我开始以为是BGA问题,差点就拆下值了,还好看到了。

千万不能动  BGA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一台屏闪一下就黑,BIOS都刷了不行,APL59换了不行,做显卡也不行,是不是还有别的通病

你这样估计不是通病   看看是不是液晶保护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问题,楼主上传哈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今天我遇到一台一样的现象,你这贴子对我而言那简直是福音,标准的敬上一礼以表谢意

网友:
感谢版主精彩分享 这钱赚到快捷啊

网友:
图呢?看不到了?

网友:
通病,上次遇到了

网友(2017-07-06):
谢谢!碰到一台试试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2017-09-28):
这个很好。。。。。兑换能稳定吗?本身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