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 看视屏一分钟没声的维修历程

楼主(2017-04-26):
机型:T410
版号:
故障表现:看视频扬声器 时而有声  时而无声    插耳机 没问题
维修过程:
开机进系统有声音  看视频 一分钟就没声音了  插入耳机 没有问题    我初步判断
1、        音频驱动问题。
2、        耳机接口引起的声卡切换电路问题。
3、        视屏播放器问题。
4、        主板问题
5、        南桥或者BIOS问题
6、        疑难问题
7、        或者有电阻电容不良或者
先跟换了自己的测机硬盘 重做系统检测看是否是 应为系统或者驱动 或者音频软件引起的 扬声器时而有声 时而无声  经过十分钟的等待  系统装好后故障依旧 看视频一分钟左右扬声器无声   关掉视频一会 扬声器就有声音了   而插耳机一直没有问题。基本排除了 系统驱动的可能性了。
于是三下五除二把机器拆开  心里默默的祝福了  机器的设计者们  你们把机器拆装设计这么复杂干什么  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拆出主板后仔细的观察了声卡芯片有没有腐蚀或者掉件。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开始着手检测声卡的 工作条件
先检测了 声卡芯片的3V  5V 主要供电 与REF 电压
经万用表测量  声卡芯片 :
2脚    6脚    11脚   24脚   34脚 3v供电都正常  并且 打阻值未发现短路
17脚   20脚  22脚  36脚    5v供电  都正常  打阻值 未发现短路
供电未发现异常  于是打值 声卡芯片 与南桥通信的信号阻值
RESET  : 547欧
BIT_SLK:558欧
Sync:554欧
SDATA_IN:554欧
SDATA_OUT:554欧
实测五条同南桥的信号线并无异常   (南桥基本可以排除了)
还有 这个最重要的  静音信号了.经过实际测量  信号正常
这些信号都正常 于是  将 视线像耳机接口转移于是 迅速的拆下了 耳机接口   然后测机   故障依旧   看来也不是声卡切换电路的问题了。
故障排除到这里了看来声卡本身的问题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于是加焊声卡试试 加焊完成后试机故障 依旧啊    于是果断更换了 这个声卡芯片  换完后本以为  机关算进 算无遗策  绝对没有问题了  但是 测试结果依旧  看视频 1-2分钟后扬声器就没有声音了 关闭视频 几分钟  声音又恢复了  插耳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
这下我也犯难了 难道去动南桥吗?不可能啊 ,于是登录了企鹅 给远在北京的师父发了信息 和他讲明了 故障与维修过程  他帮我分析到 会不会是 声卡供电滤波电容滤波不良或者轻微漏电了  导致带负载 带不动的情况   他建议我跟换  声卡滤波电容试试
于是我跟换  声卡供电上的  3V 5v  滤波电容    神奇的是  再次测机的时候 故障修复了 看来就是  供电滤波不良或者电容轻微漏电导致的  当负载工作时带不动负载的情况
万用表也只能测取一个平均值  。无法向示波器那样能看的那样准确
附上 示波器测取的 3v  5v 波形  与声卡数据时钟 波形

维修小结:声音问题在实际维修过程中经常能够遇到,在着手维修之时应先查看南桥与声卡通信的信号  声卡的供电 还有EC发来的静音信号。

 会员5601532元2023-1-9 15:06
 会员1423492元2022-9-22 10:31

网友:
像这种一边修一边拍照的过程贴居然零回复,,,,,必须消灭,,,,这是技术贴,,顶顶

网友:
ㄗㄖ,师兄,你这名字怎么读?请问师兄的求学经历,分享一下,给你加分哦。

网友:
分析的不错, 示波器也很牛

网友:
分析不错,维修思路也是杠杠的!!加分支持!

网友:
这确实少见 没碰见过 姜还是老的辣呀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啊   厉害学习了  顶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这样情况的,没整好。。。。。这次多亏楼主了,以后遇到来秒。

网友:
遇到过声音音量点到最大没声音,点到中间有声音输出,最后也是更换声卡周边所有电容搞定,二修机

网友:
你有示波器的都修不好你还玩鹰里

网友:
我看这那台模拟示波器,我笑了

网友:
这个供电问题是不好找 如果有示波器能打得出来不?

网友:
很少修到声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吧,最近论坛帖子故障都很奇怪啊,一般都是耳机插入检测有问题的多些哈

网友:
我有一台T420无声音,换芯片故障一样,无思路

网友:
看来示波器在实际维修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