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1H不开机

楼主(2017-04-26):
一个清华同方笔记本拿 来的时候是不开机,开机电流到1.2就掉电,反复重启,拆机,没有发现进水,烧的痕迹。内存,CPU都试了,是好的,不插内存开机不重启,插内存看电流是内存过了,就掉电重启。怀疑是显卡问题,要动BGA的话,还是先不动,搞简单的,这电脑BIOS也喜欢出问题,先刷BIOS,在刷BIOS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了,BIOS擦除的速度很快,这不正常了,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于是换一个芯片,刷上装机,开机显示正常了。此机器修复。

网友:
送上绝对的亮机BIOS

同方锋锐K41H 10259-1 独显BIOS.rar

网友:
哈哈,不错,先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啥,擦除速度快这也能判断出BIOS芯片坏吗,长见识了

网友:
BIOS 芯片确实有坏的,感谢分享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