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全过程

楼主(2017-04-26):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全过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

  维修过程:

  接客户一部iPhone6手机,显示正常,手机触摸屏失灵。该手机被同行修过,修好后发现前置摄像头不能用了,图中的这几个焊点没有阻值。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1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2

  检测发现,没有阻值的点都通向显示IC的,测量显示IC发现底脚也没有阻值,推断应该是板层断线。从显示IC A4脚直接飞线到电容C2414处。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3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4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5

  因为这个电容一端直通黑触摸供电,做完这些装上显示IC开机测试。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6

  成功开机,顺利进入系统,触摸正常,然后就是测试所有功能,结果发现前摄像头是黑色的。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7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8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9

  拆下主板,测试前摄座子阻值,经测量发现,前摄座子15脚阻值无穷大。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10

  通过点位图发现,该点通向CPU,感觉要麻烦了。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11

  但是仔细检查发现,上面的一个电感通往15脚断线,这样就简单了,直接拉一根直线过去。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12

  然后再测量阻值,已经正常,再测试前摄,已经可以使用了。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13

  至此,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前置摄像头不能用维修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网友A:
6的板子 断线 短路问题 很多   U2402 也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的板子 断线 短路问题 很多   U2402 也是通病了

强哥威武     修手机 越来越溜了

网友:
这发型挺酷

网友B:
修的好安逸,来一壶毛尖吧:ciya:

woaimeinv5 -10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好安逸,来一壶毛尖吧:ciya:

论坛禁止发和维修无关的东西。小心直接封号!

网友:
6的板子就是那么唉断线。

网友:
这个飞线飞得很漂亮啊。老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好安逸,来一壶毛尖吧:ciya:

扣我十分,这么狠干嘛

网友:
iPhone6的板子就是爱断线,还有不少通病呢

网友:
相机是上面那个电感开路了吗?直接短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