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大短路求助

楼主(2017-04-26):
机器来的时候一看大短路,心想肯定是乌龟壳坏了,于是拆机 果然取下后不短路了,但是换上新的后 还是不出CPU供电    求助大家 什么问题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板子铁壳坏还有好多CPU供电芯片一起坏的

网友:
这机器看到就头疼,我是直接上下管加驱动管加供电全换。不然三天两头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本子不好修 问题多 好好对照图纸修把

网友:
最好把CPU供电也一起换了

网友:
不明真相

支持 反对

网友:
供电芯片一起换,不行查工作条件

网友:
这本子小心,最好先验证下CPU是否好的,不要修到最后发现U也是坏的,然后客户来句不修了你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