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51C11T 另带51427和51427a不能代用

楼主(2017-04-26):
来了太SONY 的本子  通电发现有待机不触发  拆开d壳 先放电  再开机还是个鸟样  好吧据需拆 全板拿下来发现3v 5v位子进水了 先来张美容后的照片 在次通电待机0.07  手摸3 5v芯片发烫  断电打下芯片的阻值正常的呀!在通电看下线性电压正常不 也都正常呀!(本主板原来的待机芯片是TPS51427A)这时我在想不会是 51427a和51427不能代换吧(在网上搜的时候也没准去的说发)不管了先定芯片
芯片到了装上还是待机 没变化呀 我判断错误了?再来一一遍打阻值 测电压 还是没有发现问题呀 想想只能段后继电压看看了 先断线性3v的 他待机时去的地方最多 它是由6237LDO5经过pu103降压过来的  吧pu103去掉3 5v芯片不发烫了 待机也不高了 可是我量pu103 第4脚阻值也有300多呢 正常呀? 先不过管理 接个3v烧下机 接上发现电流才0.06a 摸了半天也没找到发热元件 看了这招不行呀  还招  在据需断3v后级 麻烦呀!不想用呀  翻翻图纸看看它都去那了 嘿 去的地方还真不少 不过 ec用的最多 要不先把ec拿了看看??  可是ec都正常发出开启3 5v 的pwm供电了呀?  不管了先把ec干了再说 干掉还真有惊喜 待机正常了 (不过也不太高兴整不好装上个ec有不行了) 找了一个ec装上通电正常了 按开机出发了!!
心想整不好就是ec坏引起的待机0.07a  是我吴杀了待机芯片 于是 我把原先代用的51427有装回去待机还是偏好0.07a (没有换ec之前我测过 换上51427pwm供电是没有出的 用原型号51427a 是瞬间有3 5vpwm供电的)
在这向大家说明下SONY SVE151C11T机器里TPS51427A和TPS51427不能代用最后来张开机的画面

网友:
看看这个值得xue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