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一体机c340,开机无显

楼主(2017-04-26):
昨天老顾客送来的,开始测机时电流1.3,经验告诉我刷bios,,刷好之后问题来了,,,你妹的,电流0.32,2个芯片都刷了,还是不亮,,之后再怎么搞就不动了,,一直0.32左右,,cpu底座一个针脚稍稍歪,,,昨天搞到现在,,,实在是懒得搞,,cpu,内存条都试过一切正常,,,它就是不亮啊,,,,,,,,,,,

新手确实伤不起……

网友A:
你这是越修越烂了哇

网友B:
是不是刷的BIOS资料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越修越烂了哇

就是啊,,,刚刚还把芯片给弄丢了(不过是师父弄丢的),现在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刷的BIOS资料有问题

我也这么想过,,刷回来电流还没变,,都不想修了,,板子经不起这么折腾了,,,

网友C:
看下是不是BIOS旁边 掉 东西了

网友D:
把原来的BIOS还原

网友E:
原来的BIOS还原回去 你这个电流 你看看是不是键盘接上都能控制了  这个机器我刚前几天修 因为有玻璃板在屏前面 所以我们用光照着 看不见 其实它已经显示了 只是没有背光  这个背光升压板在光驱的上面 你看下这个背光部分很爱出问题 我的那台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BIOS是是不是需要合成ME的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按顺序来,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看看BIOS,内存SPD有没有动作再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前几天才搞了一个

网友:
原机的BIOS 有备份吗?刷回原来的BIOS 看什么情况?还有找的BIOS 是不是对不上!

网友:
这就尴尬了,越来越乱了

网友:
恢复起初的故障,按照原理去修

网友:
第一,bios程序是否正确,第二不能换bios芯片刷,第三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蛋疼的维修,加油继续干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
,不要说电流1.3A整BIOS后就没有下文了. 是什么芯片组  有没有寻址动作   就要清楚吧  不会换桥试试吗

网友:
看样子像是双桥 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是不是BIOS旁边 掉 东西了

我还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也参照过了,什么也没少,,算了,决定不修了反正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原来的BIOS还原

试了,没用,刷回来还是不亮,,电流也0.32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BIOS还原回去 你这个电流 你看看是不是键盘接上都能控制了  这个机器我刚前几天修 因为有玻璃板在屏 ...

我想法和你差不多,,我用手电筒照半天啥都没有,,,

网友:
故障问题都没明确啊,这怎么交流呢

网友:
是不是缺供电,感觉没测什么数据出来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电流CPU供电有么,好好测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想法和你差不多,,我用手电筒照半天啥都没有,,,

其实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的不同的是 我那货 进系统了 系统的声音都出来了 然后我就按关机键关机 再开机的时候 我开始手机手电筒照着 你会发现 在一开机显示LENOVO的这个logo的时候 是会看得到的 但是过了这个logo 你就看不到了 因为下去的字新机器都是小字 LOGO 很大 所以看得到 现在你这个故障 我估计要拿一个新的BIOS芯片刷原厂的BIOS了 因为故障被你扩大了

网友:
230卖你一片

网友:
0.32A cpu供电都没出了!看看PU9是不是产生了1.8V!

网友:
或者看看Q75 Q76 3vs 5vs 是否正常产生了,就在无线网卡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的不同的是 我那货 进系统了 系统的声音都出来了 然后我就按关机键关机 ...

我这个完全不进系统

网友:
跟客户沟通 在和你联系

网友:
你啥也不测,就刷,刷过了,就放弃,最起码pg要测,复位,时钟

网友:
是不是把两个BIOS芯片程序刷反了,好好看看

网友:
肯定是把bios芯片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