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1不触发 RSMRST#0V 问题

楼主(2017-04-26):
    板号:12204-1    不触发   查条件  EC供电19脚正常3.3v    17脚LID3.3V  65脚ac_In_kbc#  0V正常   85脚ecrst#  3.3v正常   BIOS供电正常  20脚RSMRST#  0V不正常  把20脚翘起来,20脚的电压只有0、02V,拆掉下拉电阻换上来电阻没用    证明条件没达到,  个人认为RSMRST#是在3V5V好信号发给EC后 ,EC发出给南桥,但好信号发给EC还是没有发出rsmrst        请大神们指下                     换过EC南桥     ( BIOS程序换过N个  排除BIOS问题  ) (南桥待机5V 3.3   RTC正常)

网友:
差rsmrst 连接的电路啊 不一定是 ec和南桥问题的

网友:
w我也没有修好

网友:
示波器测下3.3V待机(万用表不准确),查下BIOS到EC的线路和是否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