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三星galaxy s8做工如何?三星galaxy s8拆机教程

楼主(2017-04-26):
三星galaxy s8做工如何?三星galaxy s8拆机教程

  三星galaxy s8配备了5.8英寸显示屏,搭载Exynos 8895或者骁龙835处理器,内置4GB内存和64GB机身存储空间,12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下面给大家带来了三星galaxy s8拆机教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看它的做工如何吧。

三星galaxy s8拆机 图1

  位于底部的USB Type-C接口和3.5mm耳机接口。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2

  位于后置摄像头右侧的指纹识别。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3

三星galaxy s8拆机方法/步骤:

  首先对后盖进行加热,然后借助吸盘和翘片工具将其分离。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4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5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6

  由于有排线存在,拆解一定要小心。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7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8

  指纹识别组件,固定在后壳上,通过排线于主板相连。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9

  拧下中框以及底部的小主板上的固定螺丝,就可以轻松取下。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10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11

  电池用双面胶固定,可借助撬棒工具将其分离。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12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13

  容量为11.55Wh,电池特写。

三星galaxy s8拆机 图14

(本文内容来自驱动之家)

网友A:
  接下来拆下主板。

三星galaxy s8拆机 图15

三星galaxy s8拆机 图16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17

  I/O子板特写。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18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19

  拆下主板上的摄像头。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20

  主板正面芯片组:

红色:三星的K3UH5H50MM-NGCJ 4GB内存,和骁龙835封装在一起
橙色:东芝的THGBF7G9L4LBATR 64GB闪存
黄色:高通的WCD9341音频芯片
绿色:Skyworks 78160-11功率放大器
蓝色:Avago AFEM-9066射频前端模组
深蓝色:NXP 80T71 NFC控制器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21

  主板背部芯片组:

红色:Murata KM6D28040 Wi-Fi控制器
橙色:Qualcomm PM8998电源芯片
黄色:Qualcomm WTR5975射频芯片
绿色:Avago AFEM-9053射频前端模组
蓝色:IDT P9320S
深蓝色:Maxim MAX77838 companion PMIC电源管理芯片

三星galaxy s8 拆机 图22

  三星galaxy s8拆机结束!附拆机全家福。
三星galaxy s8拆机 图23

网友:
这个是高通的吧  猎户座貌似和这个有点不一样

网友:
做工和设计甩国产机几十条街

网友:
这机器还算挺好拆的 8 没拆过 拆过6

网友:
长知识了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s7爆炸  现在s8都出来了

网友:
清晰明了66666

网友:
新的手机都拆了,这些无私奉献的你们!!

网友:
很不错 不过我自己很少秀到手机

网友:
没有我拆不开的手机,只是能不能装回去的问题....

网友:
拆这个还是要很小心才行

网友:
很實用,也說明很清楚,多謝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新手

网友:
学习一下,我是新手

网友:
看着还不错哦

网友:
楼主拆电池那应该是易拉胶吧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
小小白看了一边又一遍

网友:
来自: 北京
这么快就搞到手拆了心疼啊

网友:
这种结构布局的主板,以后故障率不会低

网友:
这机器还算好拆的,维修应该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拆下主板。
三星galaxy s8拆机 图15
学习了
厉害

网友:
苹果6 1.8v被拉高

网友:
哈哈不错啊 学习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