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0 E540间歇性不加电或加电无显示问题 放电就亮过一阵还返修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4-26):
附官方最新BIOS

ThinkPad E440 E540间歇性不加电或加电无显示问题 放电就亮过一阵还返修的解决方法.zip

网友:
简要的描述一下处理过程啊

网友:
正需要这款通用电源模块。

网友:
下来试试 遇到加电掉电的

网友:
好的,正好用着了,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太好了,以方便多了,先下载!

网友:
谢谢精品提供

网友:
440 和540 不是桥的故障比价多么

网友:
这样也可以,高手

网友:
正好有一本E440 放电就能亮机。

网友:
前一段遇到过,清了就好,过一阵又坏,这次找到答案了。

网友:
前面有人测试过吗,下下来测试下

网友:
骗人的 不是bios、

网友:
遇到几台这样的现象,有的重刷BIOS就好了,有的也不行,是淘宝上的,可能没这BIOS好

网友: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下载试试

网友:
楼主你这BIOS不行啊 下了不能用

网友:
不行啊 应该要换南桥了

网友:
bu shi nan qiao wen ti ma ?

网友(2017-06-09):
有很多时候都可以亮机也是BOIS吗

网友:
合成直接刷的吧,收藏!

网友:
到底官方能不能通过BIOS 解决找个问题啊 遇到好多了

网友:
不错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2017-08-02):
不通电 真是麻烦啊 放电也没好,这是要换南桥?

网友(2017-09-18):
楼主的bios其实是 解决方案是吗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2018-07-30):
好强大的技术 楼主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问题的

网友(2020-09-14):
感情 你把别人的压缩好在发出来骗分啊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74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