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4-26):
p8b75-m lx plus进系统掉电  进pe安装系统没事   上的是g550的CPU  换了一个CPU也是一样  内存条也换了 电源换了   都不行 都是到跑完滚动条就掉电重启了   换了一个i3的可以进系统 g550就不可以

网友A:
会不会是G550自带的核显OR内存控制器等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G550自带的核显OR内存控制器等有问题了?

上了一块显卡就可以进系统了  是怎么回事啊 主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了一块显卡就可以进系统了  是怎么回事啊 主板的问题

你核显有问题,上独显后,屏蔽了核显。可以刷个BIOS,排除下核显VBIOS信息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核显有问题,上独显后,屏蔽了核显。可以刷个BIOS,排除下核显VBIOS信息出错。

BIOS刷了的 还是一样的  CPU上面这项供电是没有CPU电压的是不是啊  上g550这个CPU有0.3v的电压  上i3的时候就是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刷了的 还是一样的  CPU上面这项供电是没有CPU电压的是不是啊  上g550这个CPU有0.3v的电压  上i3的时 ...

这个是核显供电,过了内存后就会出现,实时动态调节。到底是板子有问题,还是你的G550有问题,你把你的G550放好的板子上做个系统就能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核显供电,过了内存后就会出现,实时动态调节。到底是板子有问题,还是你的G550有问题,你把你的G5 ...

是主板的问题  CPU已经试过了   就是这个位置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搞

网友C:
把这些东西 拆掉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主板的问题  CPU已经试过了   就是这个位置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搞

既然是主板,但你的i3又能正常使用,那么你把UP6262类的小8脚芯片拆了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主板,但你的i3又能正常使用,那么你把UP6262类的小8脚芯片拆了再看看。

直接拆了   不用在装一个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主板,但你的i3又能正常使用,那么你把UP6262类的小8脚芯片拆了再看看。

刚刚试了一下 拆了之后机器直接不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了   不用在装一个上去吗

这类芯片都是调压用,拆了没事,如果你拆错那就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芯片都是调压用,拆了没事,如果你拆错那就没办法。

我的主板上这个芯片是3309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这些东西 拆掉看看

拆了后直接不亮   装上去之后挡在华硕开机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