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用植珠台把锡珠铺好后,每次拿起钢网,锡球就粘到钢网上了

楼主(2017-04-26):
请教各位,我用植珠台把锡珠铺好后,每次拿起钢网,锡球就有一部分总是粘到钢网上了,搞得每次都要补点,麻烦极了,看视频中人家好像拿起钢网没有粘到珠子啊?再就是吹锡珠时,锡珠在上面也会滚到边上粘一块了,风枪风力也调到很低很低了

网友:
先把钢网拿下来再吹

网友:
还是做得不够多,做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A:
看似很简单的问题 还是由方法才行 我现在分分钟就植好一个

网友:
钢网 是不是没清理干净

网友:
钢网要洗干净 没有粘性

网友:
   有很多植锡方法    你可以尝试其他啊     或者你钢网没有清理干净   也可能 你手上有含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很简单的问题 还是由方法才行 我现在分分钟就植好一个

给点经验呗

网友: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的。是钢网没有洗干净。用天那水洗干净就可以了。手也要洗干净

网友:
钢网没弄干净

网友:
钢网使用之前最好洗干净一些,再就是可以拿下来钢网吹啊

网友:
用酒精清理钢网

网友:
多做多练,没有什么捷径

网友:
钢网不干净就会粘在钢网上,风枪加热会跑是焊油少了

网友:
还是有技巧的,哥们。,。

网友:
助焊油不行  网没清洗干净  锡球有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   用小于钢网的球植锡  不要用正合适的

网友:
主要是你的钢网没有清洗干净,只要清洗干净就不会了,之所以会锡珠滚一块是你的焊油放太多了,所以会滚一起。芯片洗干净后,薄薄的涂一层焊油就行了。

网友:
钢网上有焊膏,所有会粘锡珠。

网友:
我也是一年新手你这个问题是打焊膏时候要么多了,要么少了,最佳办法是涂上一层,用名片刮平刮得只剩薄薄的一层,就行了 ,记住多操作,熟能生巧

网友:
把焊锡托平之后,上点焊膏不要太多,钢网要擦拭干净,不然会粘球

网友:
是不是工具不好用

网友:
主要还是功力不够,建议助焊剂不要太多 。

网友:
不取钢网一起吹

网友:
来自: 浙江金华
你是搞笔记本主板还是手机啊!我发现手机的简单点!

网友:
熟能生巧, 保证钢网干净,还有就是第一次预热要久一点

网友:
你还没有熟悉植株技术而已 温度与风度要调试好, 钢网要清洗得干净 锡球沾到钢网是你钢网没有清洗的干净或者温度没有达到熔点你就以为可以了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你用的焊膏收锡肯定不好 买好的焊膏 会节省你很多时间

网友:
钢网没擦干净,干净就不会粘到网上了。用酒精刷。锡球滚到一起是焊油抹多了,用手指擦,剩下的就够了。

网友:
多试试 焊油放刚好 多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