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块技嘉B85-HD3主板,触发秒掉电,拔掉CPU供电也掉电,这叫人怎么查啊?

楼主(2017-04-26):
(无正文)

网友:
电压或信号不正常

网友:
触发掉电又不是只有CPU供电短路导致

网友A:
测量下主板上到底哪个供电丢失或者信号丢失,另外技嘉IO的12V,5V电压检测引脚看看有无分压错误。

网友:
好像是缺某个信号

网友:
上示波器去查,不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强行加电不会烧

网友:
BIOS坏也会掉电的。

网友:
如楼上所说,重点检测IO的电压检测脚12V和5V检测绝壁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快去修板去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技嘉的12v 5v检测电压不正常导致

网友:
测有短路吗  没的话强行上电不会烧的

网友:
除了12V其他的供电短路也会保护,如:5V   3.3V   打一下值看看是哪一路短路引起的保护!

网友:
记得好像CPU下方有一个三极管拆了就好了,那个上面好像有两个电压,好像是0.9V 和5V 我是一个一个拆好的,

网友:
一般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短路才可以强制上电。

网友:
我也收了一块,也是故障一样

网友:
我也在咸鱼上收B85-HD3主板,能正常触发,3秒内掉电了。再3秒内测内存有1.53V,CPU1.32V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小宇电脑科技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7-10-06):
此前有 一帖子说得很好了,先查io 124到126脚(好像是,看图纸),还有io 上的一个温度检测脚,还不行,确定没有大的短路后强行开机再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好修呀,有图纸还要有点位才行。。。

网友:
检测 IO 12V  5v  检测脚。修个这样的

网友:
好久不见你回帖  回帖还告诉楼主不稳定^^

网友:
看看待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主板上到底哪个供电丢失或者信号丢失,另外技嘉IO的12V,5V电压检测引脚看看有无分压错误。

技嘉的12v 5v检测电压 在理论设计误差多少为正常呢?

网友:
最怕掉电类的问题了看着就头疼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12v 5v检测电压 在理论设计误差多少为正常呢?

2V为标准,正负不超5%

网友:
我有一片E40-80的板子0。23掉电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可再次触发,应该是缺电压或者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