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Aspire p3平板电脑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4-26):
      今天同行送修一台宏基Aspire p3平板电脑,板号:DAEE3MB1AC0,故障不触发。接过机器后试机,待机0.01(待机偏高)按开关没反应。

主板有故障,迅速拆机,

打了一下全板各大供电阻值,没有发现明显异常。接下来查待机3V 5V看有没有,论坛里找个了这个机器的图纸,10分,好吧下载下来开搞。找到待机芯片TPS51725测条件。

主供电19V,3V 5V线性出来了,EN1 EN2都正常,条件都满足不出待机,那就先换芯片吧,翻了一下元件盒,手上只有1225C,查了一下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先代换试一下。换上后标准的3V 5V出来了,接着按开关电流噌噌的上去了。

把屏接上,亮机进系统了,维修完毕,附上亮机图

图纸虽然论坛有, 我也上传一下,太贵了10分,我给兄弟们省点分

宏碁平板电脑P3 DAEE3MB1AC0.pdf

1.03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论坛还是强大,这种图纸都有,

网友:
这个图纸有阿

网友:
我的也是不触发

网友:
1225C代换51427我还没试过 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我版号的跟你的不一样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待机条件正常。不出电压一般都是芯片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