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M-ITX 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7-04-26):
华擎B85M-ITX  突然不开机,CPU不发热,下面是简单介绍一下故障产生和测量的过程和参数。希望大家指导
中午好,又要像大家求助了。
这个是自己用的主机,用了3年多了 一直好好地,前天晚上开机玩会儿游戏,不到20分钟直接关机,再开就只有灯亮不显示,必须强制关机。拆了插拔内存显卡 放电啥的都不管用,太晚了就装起来等着次日带到店里用工具测量下。结果早上开机好好地,……   怀疑是电压不稳定,农村的电网就这样
可是晚上回家撸一把游戏又自动关机了,为了排除电压,打开定频空调可以正常使用(家里没放万用表)今天早上也没能再出奇迹,拆开测测。
测电源是好的,诊断卡00,此主板没有PCI插槽,就插了PCIEX16的测量卡    没有复位。 CPU供电1.7V  有点高啊,内存1.58V,SPD 3.3   VTT 0.78  南桥1.1   1.2都正常,摸CPU是冰的,没有工作。然后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只有一个有BIOS的帖子   型号还不一样,刷了上去依旧。
为了安全刷回去了。然后想找这个板子图纸 点位,某宝都没有卖的。  CPU芯片丝印0F=FH  T0L ,所以就先加焊下,没想到加焊后CPU供电没有了,100%没有短路空焊,测量12VCPU供电在乱跳   ,又加焊一次一样跳,换了个电源不跳了。CPU供电还是出不来,哪位朋友知道这个CPU供电芯片的型号  好查找PDF。

网友A:
谢谢朋友帮忙查找,两个芯片引脚数量一样,但是我测了几个脚 好像对不上,打算这批发到专门修台式机主板那里试试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3544-1-1.html              找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朋友帮忙查找,两个芯片引脚数量一样,但是我测了几个脚 好像对不上,打算这批发到专门修台式机主板 ...

某宝不是没有,是我没挂出去。不想出任何华擎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某宝不是没有,是我没挂出去。不想出任何华擎资料。

可以发我一份吗,绝对不会分享到网络里      后期可以把三星的BIOS和点位  给你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3544-1-1.html              找他

那个是B75的主板  这个是B85M ITX的 怕不能参考

网友D:
8系列 CPU供电1.7V是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我一份吗,绝对不会分享到网络里      后期可以把三星的BIOS和点位  给你分享

加我QQ 60109807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我QQ 601098078~~~~~~~~~~~~·

要回答问题   谁 何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8系列 CPU供电1.7V是正常

好高啊,之前遇到的基本都是1.1V左右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高啊,之前遇到的基本都是1.1V左右  。

8系列CPU电压1.7-1.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8系列CPU电压1.7-1.8v左右

开始是用1.7V但是不发热, 后面加焊芯片  和刷了BIOS后  没有CPU供电了

网友:
朋友不好意思啊,误会了  你这个型号是对的,应该是我板子没有工作  所以测量的对不上

网友E:
没B85M-ITX,图是B85M-HDS,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B85M-ITX,图是B85M-HDS,參考

谢谢朋友  已经找到资料了 正在研究中 。再次感谢

网友F:
1150的板子,CPU供电1.6V-1.9V都可以看作正常,因为这不是CPU供电,应该叫统一CPU供电,真正的CPU核心供电在CPU内部,你无法直接测量。为什么这样,因为Intel在1150(HASWELL架构首次把VRM电源管理模块也集成进去),刚开始有1.7V的统一CPU供电,估计被你这么乱修一加焊就直接加报废了某些原件。应该一开始的时候,查PCI-E槽的复位和时钟信号有没有。如果都没有,那就要考虑3个PG信号:一个是IO给PCH的PWROK,一个是IO给PCH的APWROK,最后一个是电源管理芯片给PCH的VRM_PG。这三个信号给桥之后,桥才会延迟出时钟,出CPU_PG,出全板复位。

网友:
1150 内置 vrm 然后发热增加 , 据说cpu 的寿命比其他的系列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150的板子,CPU供电1.6V-1.9V都可以看作正常,因为这不是CPU供电,应该叫统一CPU供电,真正的CPU核心供电 ...

谢谢指导,我对台式机没啥研究,之前都是公司修笔记本,有图纸  有点位    比较容易,     现在找到这个板子点位了,我按照你这个思路研究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我对台式机没啥研究,之前都是公司修笔记本,有图纸  有点位    比较容易,     现在找到这个 ...

希望你能修复这个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希望你能修复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 现在不在我手里,发到外面去修了,当天没找到图纸和点位  急着用就发到西安了,2天了那边也没答复,我等待他们退回来给我修修,希望别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 现在不在我手里,发到外面去修了,当天没找到图纸和点位  急着用就发到西安了,2天了那边也没答 ...

希望如此。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希望你能修复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报废了,找到点位了  测量CPU供电IC  没有EN,拆了芯片就有EN了,买了几个芯片回来装上EN出来了,但是还是没有VCORE,拆了CPU测量二极值只有39+。感觉像是微短,烧不出来   就一个个拆  所有MOS和电容拆完了发现有一个100欧姆电阻一边接的VCORE,一边接地,拆了这个电阻就400+了。由于拆电容(CPU座子内空大堆电容)一直用的450度,导致板子鼓包并且炸开一个洞,现在所有电压都在跳  包括ATX绿线   换板了,重新买了一个       还是经验不足,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报废了,找到点位了  测量CPU供电IC  没有EN,拆了芯片就有EN了,买了几个芯片回来装上EN出来了 ...

看来一块主板就这么报废了,甚是可惜。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看来一块主板就这么报废了,甚是可惜。

下次就不会这么鲁莽了,只知道之前的笔记本都是装CPU 阻值基本个位数甚至接近0都正常,拿下CPU就恢复几百了,台式机没有经验     一下掉坑了,以后还是先看资料 三思在动手

网友G:
给你发qq那个给你发了吗能用吗还是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就不会这么鲁莽了,只知道之前的笔记本都是装CPU 阻值基本个位数甚至接近0都正常,拿下CPU就恢复几百 ...

是的,三思而动手,准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你发qq那个给你发了吗能用吗还是没买

你说的是点位那个吗  已经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