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维修之cpu供电慢出篇

楼主(2017-04-26):
接到g470,上电0.32,大约10多秒后0.53,才出cpu供电,但还是不跑码。开始以为是bios,走了不少弯路,还是没有效果,还是老老实实的打开电路图,一步一步查起来。查到cpu的供电芯片isl95831的工作条件时,发现25pin boot1和36pin boot2电压,还有30,31pin电压都是由2.5v慢慢升高,升到4.9v时,才有cpu供电输出,电流也有0.32升到0.53,但没有跳变。这正是问题所在,+5vs不正常。搜索+5vs,一直找到u38,有+5valw输入,输出2.6v,慢慢升高。再查控制端,查到q111脚,没有上啦电压+vsb,至此故障点找到。奇怪的是,根本看不到这根线有丝毫问题,要不是我的表一直沉默不想,真不知道还如何下手。

网友:
这早就是通病了!

网友A:
U38   上拉  断线吗?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很好维修的

网友:
这个机器我只知道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8   上拉  断线吗?

是断线了,但线上没有伤,很奇怪的

网友:
南桥坏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