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拆屏的小工具

楼主(2017-04-26):
这东西应该都见过吧,老显示器的高压帽,按下去然后捏住线孔,就变成一个吸盘了

网友A:
这个吸力不够大的,拆笔记本屏还可以,拆大的屏不行的

网友:
这个还是买个吸盘好些 ,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吸力不够大的,拆笔记本屏还可以,拆大的屏不行的

23以下的没有一点问题,再大的没试过。而且吸力这东西太大了反而不安全,仅仅是把屏和背光分开,剩下的用手捏住两边就可以拿下来。

网友:
多几个连起来不就是吸盘了?????

网友:
CRT大屁股显示器的高压帽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就地取材...

网友B:
好办法。多搞几个就厉害了。一个估计危险

网友:
用这个要小心边缘带胶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办法。多搞几个就厉害了。一个估计危险

图上虽然放中间了但是不能吸中间,从排线对面的2个角开始,只要有一个角离开框架,剩下的用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怕不保险,,一旦吸不住,屏就报废了

网友:
中间那个洞要堵住吧。。

网友:
取屏很简单的,, 个人感觉除了贴膜要拆屏其他的可以不用拆,,比如说环灯管

网友:
吸屏没试过 都是用手指甲掀起来

网友:
这东西在哪能找到

网友:
这个有点不稳当,还是买个比较好

网友C:
不可靠! 谨慎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靠! 谨慎使用!

  不用它移动屏,仅仅是与屏框分离,不试过怎么知道不可靠?是拆屏的工具,不是移屏。高压帽很软的 捏住那个线孔密封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靠! 谨慎使用!

能把整个显示器提起来,只不过重量大了捏着手疼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吸力怎么样。

网友:
一个有点不稳当,多搞几个还差不多。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还是买吸力大的吧。 小屏可以的。

网友:
小技巧大作用

网友:
哈哈,小东西大作用呀

网友:
可以买几个吸盘,也就几元钱,然后用PPR管自制

网友:
细心点用手就行了

网友:
现在好多笔记本都是黑的3M胶,昨天不小心把一个联想屏拆坏了,是触摸一体的,还好后来客户答应换了,最后放到预热台70~80度,边预热边拆开了,没有别的办法,还好A壳是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