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37-b用电池关机或休眠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7-04-26):
用充电器可以自动上电,有两台应该是通病,用电池无3.3    有8V主供电   无EN  换SMC无效     正常坏的

网友:
自动上电查EC

网友:
先查供电 压桥或换。

网友:
y用充电器自动开机后关机 看看在按开关能不能开机

网友:
先正常开机然后关机试试看有无反应

网友:
EC   复位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