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8X R2 外星人

楼主(2017-04-26):
板号是  LA-8321P   机器插两块显卡     报警   嘟  嘟嘟     一长两短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插一块呢?外星人的不插显卡应该也可以亮的吧。

网友:
下来试试赞一个

网友:
给力,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先收藏了,备用一下

网友:
真是万能的吗?瞧瞧

网友:
厉害;我的本还在努力中

网友(2019-02-16):
我也有台同样的问题,兄弟修好了不

网友A(2019-06-01):
我的也是一长两短报警,把JMXM1上的显卡拔了可以亮机,把MI上的显卡插M2上面也能亮机单插M1开机八声报警,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一长两短报警,把JMXM1上的显卡拔了可以亮机,把MI上的显卡插M2上面也能亮机单插M1开机八声报警, ...

我的还有个问题就是四个内存槽全插就四声报警,随便拔一根就能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