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机怎么接维修电源

楼主(2017-04-26):
现在好多的安卓手机开机电池和主板的插座夹不了……又没有开机线。怎么单板接维修电源

网友:
同问 安卓机怎么接稳压电源

网友A:
接个正极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正极线出来。

哦。谢谢指点,

网友:
不用,相互交流

网友B:
有专用的稳压电源线,也可以自己接一个正负极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稳压电源线,也可以自己接一个正负极就可以啦

安卓机的专用稳压电源线好像不见有卖。华为的有。别的牌子的不见有

网友C:
有专用的接口吧

网友:
有专用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的接口吧

有专用口可以买到的,在某宝和迅维网官方店里就有的

网友D:
现在不是有专用的接口线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不是有专用的接口线卖吗?

有卖的,在某宝有很多了,买个质量好一点的就可以啦

网友:
负极接地,正极夹着摄子,尖头插进电池座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