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小修不开机,

楼主(2017-04-26):
HP D3V版号605A2314301..,不开机,插电源无待机,,然后迅速拆机,,,搜索CHARGE,,,找到待机芯片TI-BQ247121,,发现12脚没有VCC,是0V,顺线路查找发现R69一端有电压,一端为0.。测电阻腐蚀了,,找个换上,有电压了,,测到VREG5是发现电压也不正常,,顺线路找到C92对地短路了
有待机了,,上到0.5是掉电。。打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然后打各电压。。发现没有CPU核心供电,,,一般没有CPU核心供电除了AMD先修CPU核心,再修CPUvtt1,2V。量IC工作条件VCC,,开启,VID..常见的EN,,ENLL,,VRM-PG,1,2到3,3v,,电压都正常。。测电源IC对地阻值也正常。就是没有输出
刚好有个一样的料板。。对照型号TPS51621..换上,,然后电流一直跑到1,5A顺利开机。然后迅速装机,,,客户等着要,,然后不小心把屏线压了,,给换了跟屏线,装机正常,,有帮忙免费装了个系统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