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网驰A77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4-26):
机器是昨天接修的,客户说放了几个月没有开机了。接机后上诊断卡,不跑码,换过电源,CPU后还是一样。确定了主板问题,拆出主板测各大供电,发现没有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按时序先修CPU供电,查CPU电源管理芯片U50,有供电,48脚没有开启,从48脚跑线找到一个三极管,直接拆掉后CPU供电出来了,桥供电也出来了,

但是还是不跑码,PCIE A13 A14没有时钟,A11没有复位,先修好时钟,查时钟芯片RTM880N-790的供电,开启都正常,那就先换时钟,手上没有RTM880N-790,查了一下ICS 9LPRS477DKL可以代换,直接换上,触发跑码亮机了。

网友A:
放了几个月  时钟芯片就坏了   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了几个月  时钟芯片就坏了   醉了

是的啊,还好手上有代换的  要不然又进垃圾堆了

网友B:
时间放久了,是没保护好芯片引脚腐蚀接触不好了,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放久了,是没保护好芯片引脚腐蚀接触不好了,虚焊了吧

不是虚焊,加焊过,没用

网友:
多重故障,维修不易,加分支持

网友:
我这放坏的板有挺多,唉……

网友:
有时候真的很迷惑,明明好好的机子,放着一点时间拿出来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觉得还是东西不动不用也跟人一样会不行了,呵呵。

网友:
最拍修一个问题后还有问题,师傅却能从容应对,可见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