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5A 适配器 无输出

楼主(2017-04-26):
拆开外壳

发现整流桥 部分PCB 烧黑

大电容鼓包

NTC 炸裂

后级输出滤波电容 鼓包

PWM芯片 依稀可见KA3842A字样

网友A:
因为主绿波电容问题使ntc过流爆裂

网友B:
结果好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主绿波电容问题使ntc过流爆裂

估计是这样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果好了没。。。

发个帖子 怎么把饼哥 给招来了
  真是受宠若惊啊

还没好呢
先把损坏的元件更换下

网友D:
买一个18元,不知道楼主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E:
自己维修练手的可以   给顾客修的话  不怎么核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18元,不知道楼主修好收多少钱?

纯属于 没事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维修练手的可以   给顾客修的话  不怎么核算

就是自己练练手的

网友:
拆下保险测试正常

拆下MOS管F8N60测试正常

网友F:
看来是客户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这样的原因引起的

静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G:
不知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H:
买个新的把别修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客户不要的...........

是的 就是 客户不要了 拆开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楼主修好了没有?

还没呢 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个新的把别修了 ,

不是自己用的 客户换下的 练练手的

网友C:
画电路图

检查整流桥正常

检查尖峰吸收部分正常

网友:
测试MOS管电流检测电阻正常

打KA3842A各脚对地阻值
1脚

2脚

3脚

4脚

5脚

6脚

7脚

8脚

测试KA3842A 外围电阻 二极管正常

测试后级输出部分电阻正常

均压电阻

网友I:
先把烧了的元件换一遍先,目测烧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把烧了的元件换一遍先,目测烧了不少

到没烧多少 就是大电容和压敏电阻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 就是 客户不要了 拆开练练手的

看来猜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猜对了............

是的
最近上来的少了啊

网友:
测试MOS管电流检测电阻正常

网友:
打KA3842A各脚对地

1脚

2脚

3脚

4脚

5脚

6脚

7脚

8脚

未发现异常

网友:
大概检查KA3842A 外围电阻 二极管

网友:
大概检查后级电阻 二极管

均压电阻

未发现异常

网友:
更换NTC为5D-9

更换大电容为400v 68UF

更换后级输出滤波为16v 1000UF

保险串灯泡 加电测试
指示灯亮 同时可以听见丝丝的很大的响声
测试后级有10v左右的输出
随着后级电压降低 滋滋响声慢慢消失

尝试更换KA38427脚的滤波电解 50v 47UF

从料板拆相同规格代换后
保险串灯泡 加电测试
灯泡一闪过后
指示灯亮 测试输出从12v到13v 跳变 然后慢慢消失
同时伴有轻微的哒 哒声音

网友A:
测试8脚是否有5v电压

网友C:
查看资料
3842出现  哒 哒 类似打嗝的声音 有输出正常
都是由于 7脚供电问题引起的

整流滤波后的310v 通过启动电阻 给3842提高启动电压

当芯片工作后
7脚的持续供电 由辅助绕组通过二极管 整流 电流限流 电容滤波后提高

如果持续供电有问题
芯片不能够得到从辅助绕组提高的持续 供电
就会再次通过启动电阻供电
就会芯片不能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就是出现哒 哒的打嗝情况

于是再次检查7脚持续供电供电部分

发现限流电阻 在线测试无穷大
之前由于大概扫下 没发现

拆下测试  电阻阻值变大 10欧阻值变为8.73K

从料板拆个15欧的电阻 更换

保险串灯泡 加电测试
指示灯亮 输出正常

哒 哒的声音消失
带负载测试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8脚是否有5v电压

感觉芯片 已经启动了 要不后级应该无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看资料
3842出现  哒 哒 类似打嗝的声音 有输出正常
都是由于 7脚供电问题引起的

滤波电阻变大,当负载变小时,芯片的供电电压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阻变大,当负载变小时,芯片的供电电压下降

哦 是这样的原因
多谢指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这样的原因引起的

罪魁祸首,是市电电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罪魁祸首,是市电电压高。

可能是这个适配器 做个用料 也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查看资料
3842出现  哒 哒 类似打嗝的声音 有输出正常
都是由于 7脚供电问题引起的

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高手.............

最近忙啊 很少上来了
哪里的高手啊 会修点简单问题的新手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最近忙啊 很少上来了
哪里的高手啊 会修点简单问题的新手吧了

最近杂事比较多,有点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杂事比较多,有点忙..........

哦 没有进行认证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画电路图

检查整流桥正常

兄台用的什么软件画图的  好厉害 我也画图

网友L:
这种还是比较好修  该电路  一个个换 都可以换好

网友M:
这个电源还是比较正宗,有时间值得一修,

网友N:
都这样了还修什么?直接淘宝买一个 才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兄台用的什么软件画图的  好厉害 我也画图

这个只能画简单的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种还是比较好修  该电路  一个个换 都可以换好

是的 电路结构比较简单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源还是比较正宗,有时间值得一修,

也是属于杂牌吧
不过 相对来所好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N:
都这样了还修什么?直接淘宝买一个 才几十块钱

大概 按是属于开关电源爱好者吧
没事 练练手

网友O:
这种电路板看着已经很不舒服了,38系列的电源都很好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 电路结构比较简单点

经典IC电路必修功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也是属于杂牌吧
不过 相对来所好点吧

基本功必须时常练一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概 按是属于开关电源爱好者吧
没事 练练手

高手大都是电源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O:
这种电路板看着已经很不舒服了,38系列的电源都很好修

非常经典的IC电路,入门必须掌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电路板看着已经很不舒服了,38系列的电源都很好修

电路 还有看着舒服 什么的
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典IC电路必修功夫............

是的 资料比较全点 好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本功必须时常练一练...............

是的 没事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大都是电源高手..........

哪里的高手啊
初学者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经典的IC电路,入门必须掌握的...............

杂牌狮跑 电动车充电器 48v 见的比较多点

网友P:
代用垃圾电源,修好夜用不了多久

网友Q:
操着卖白粉的心 赚着卖豆腐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代用垃圾电源,修好夜用不了多久

没事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操着卖白粉的心 赚着卖豆腐的钱

这形容感觉有点过了
价值是相对的

网友R:
大电容挂了,NTC 保险,整流桥估计都有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大电容挂了,NTC 保险,整流桥估计都有问题了吧

就是大电容问题 其他的好的

网友S:
这样的东西,值得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样的东西,值得修吗??

没事练练手的
修好了 留着测试用也可以的呀

网友T:
桥堆坏掉很容易炸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T:
桥堆坏掉很容易炸电容

这个 桥堆 没坏
大电容 和NTC坏了

网友T:
12V电源普通的一般很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T:
12V电源普通的一般很少修

这个输出没事练练收的
简单点 修好了 可以自己试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厉害呀 学习了

这样的适配器 高手都是不修的
按没事 拿来练练手了

网友:
结果怎么样

网友:
结果 修好了
输出12v了呀

网友V:
这种修还是有意义的,质量差点的电源才真能锻炼功底,好的电源就是那么几个典型故障

网友W:
图片太多,过程非常啰嗦!
3842是非常经典的开关电源PWR器件,搞懂这个,对维修所有开关电源都大有益处!
即使与3842打交道快20年了,还对有的电路感到了解不够,你到电源工程师网看下就知道了,那边有真正的高手。
不过,盖了这么多层楼,好歹算修好了,恭喜水哥!
分就不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种修还是有意义的,质量差点的电源才真能锻炼功底,好的电源就是那么几个典型故障

这种修还是有意义的
当然有意义了 没事练练手的 学习下

质量差点的电源才真能锻炼功底,
是指杂牌电源吗

好的电源就是那么几个典型故障
是指什么类型的电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图片太多,过程非常啰嗦!
3842是非常经典的开关电源PWR器件,搞懂这个,对维修所有开关电源都大有益处!
...

即使与3842打交道快20年了,还对有的电路感到了解不够
版主 难道老师傅啊

你到电源工程师网看下就知道了,那边有真正的高手
按去转转看看

不过,盖了这么多层楼,好歹算修好了,恭喜水哥!
分就不加了
版主 按又成 水哥 了

按是新手呀  对原理吃不透
只能一步一步来呀 所以过程 就索罗点

网友X:
常见的问题,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X:
常见的问题,开关电源

这个适配器 用3842 常见点
资料 维修案例也多点

网友Y:
厉害了我的哥,,弱弱问下,啥东东画的图啊,

网友:
修这个没有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Y:
厉害了我的哥,,弱弱问下,啥东东画的图啊,

就是简单的软件画的

网友C:
没事 练练手的
修好了 自己测机子用
要什么动力呢

网友Z:
引用 网友C:
没事 练练手的
修好了 自己测机子用
要什么动力呢

动力来源于自己的欲望,你是想修好有用或想研究一下就有动力了。呵呵,我也是经常修别人眼里不值得一修的还干得很有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Z:
动力来源于自己的欲望,你是想修好有用或想研究一下就有动力了。呵呵,我也是经常修别人眼里不值得一修的 ...

我也是经常修别人眼里不值得一修的还干得很有劲
具体是那些东西呢

网友:
A3842有没有坏

网友C:
没有坏
是供电限流电阻坏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经常修别人眼里不值得一修的还干得很有劲
具体是那些东西呢

垃圾主板啊、显卡啊、ATX电源(我认为极品的)包蛇皮、改接头,改温控(因为是服务器的),唱戏机、音箱、机顶盒、喷雾器等等。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没有坏
是供电限流电阻坏了

平时我遇到保险烧坏,300V大电容炸,那IC都会坏机会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Z:
垃圾主板啊、显卡啊、ATX电源(我认为极品的)包蛇皮、改接头,改温控(因为是服务器的),唱戏机、音箱 ...

还真是 什么都修啊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平时我遇到保险烧坏,300V大电容炸,那IC都会坏机会好大

是的
一般保险坏的 都很严重的

网友AB:
兄弟厉害 这你也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兄弟厉害 这你也修

没事练练手的
学习下 开关电源

网友AC:
买一个也很便宜吧,客户的都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买一个也很便宜吧,客户的都直接换了

已经给客户换过了
这个是自己拆开练练手的

网友AD:
谢谢楼主图文并茂的讲解,有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谢谢楼主图文并茂的讲解,有学到了

按也是新手 没事练练手 学习下的

网友AE:
这种电源用的元件余量不够,导致发热大,很容易坏,好的笔记本电源整流管余量在输出10倍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种电源用的元件余量不够,导致发热大,很容易坏,好的笔记本电源整流管余量在输出10倍以上

这大概就是杂牌便宜的原因吧
用料不行

网友AF:
一般都是市电过压而引起烧电容,加上电源本身质量差和长时间工作发热,不烧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一般都是市电过压而引起烧电容,加上电源本身质量差和长时间工作发热,不烧才怪。

这个可能是电容本身的质量 问题

网友AG:
测试后级输出部分电阻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测试后级输出部分电阻正常

正常的 后级输出对地

网友:
这个电源还用修吗

网友:
好多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还用修吗
难道直接当垃圾扔掉吗

网友:
这个也修啊,牛B

网友AH:
这种就要看运气了 ,运气好就烧个保险 压敏电阻,运气不好PWM电路烧完 包括控制芯片

网友:
不是可以练练手的吧
没什么牛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这种就要看运气了 ,运气好就烧个保险 压敏电阻,运气不好PWM电路烧完 包括控制芯片

运气不好PWM电路烧完 包括控制芯片
就不修了 没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