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0A300B插入VGA DVI没显示维修

楼主(2017-04-26):
三星S20A300B插入VGA DVI没显示维修,能正常通电,有无信号图标 但是插入VGA DVI也不显示,按切信号也不行!刷固件修复!

网友A:
三星的程序坏得是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程序坏得是蛮多的。

不是多,是相当的多

网友:
这个 刷固件修好了 一般收费多少钱呢

网友:
三星显示器程序坏是个通病好多型号都是重新刷个程序就OK了

网友:
维修界都知道的秘密。。

网友:
遇过这显示器都是送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