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台杂牌19寸显示黑屏维修

楼主(2017-04-26):
一台杂牌19寸显示黑屏维修,开机后能正常显示过1分钟后就不黑了,手电照屏幕是有显示的!芯片是OB316NQP按照论坛方法3脚6脚吸空 5脚接地去保护还是没用一样1分钟后又黑了!4828这个两个MOS管手里有没有算了直接改高压板算了省事!

网友:
就应该该高压板。。。。。。。

网友:
这类问题一般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

网友:
在改高压板前,还是检测一下灯管没有问题才行。

网友:
高压问题 我都是直接 换!!重来不修啊!修 以后问题多!换 能顶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