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B75MA-P45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7-04-26):
如题 一块V星主板B75MA-P45无cpu供电 查了芯片的供电 en等条件满足 25m晶振换过 还是没有cpu供电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芯片开启条件都具备,后级无短路。还没有输出就换管理芯片吧。

网友:
CPU有没有安装好或有氧化层,以前碰到过,磨砂橡皮把CPU擦一下就好了。还有那CPU座上的PIN针有没有弹起?

网友A:
条件都满足就换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都满足就换供电芯片

芯片和好板对换过了 是好的

网友:
如果你有板子的图片发一个。给你圈出来。这种问题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