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显卡驱动不上??

楼主(2017-04-26):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HP4416S机器显卡官网,驱动精灵都试过,都驱动不上显卡,系统XP WIN7都换了,大家有预计这种情况的吗,是显卡问题吗,有遇见这种的朋友麻烦踊跃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这机子020的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嗯,一般是显卡的问题,BGA做一下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我一会做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上BGA去做1下,这个机器貌似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修了一般也用不长,散热必须做好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从新做一遍

网友:
明显是显卡问题啊!重做不行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