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70-UD3P掉电与无复位的维修,我是来刷分来的

楼主(2017-04-26):
今天测试测了一批GA-870-UD3P的板子,测了几片都有问题,都给我修了,到手后 先来第一片掉电,且掉电后不重启,可以再次触发,再次掉电,拔掉12PIN不掉,插上触发就掉,你们懂得,直接干温控三极管Q10,Q9修复 。上图来直观!。另外故障,无复位,PCIE复位为1V,平台复位为0V,直接测量SB-PG 为低,更换前级三极管修复,直接来图,没分了,刷分来的,加点分可怜下吧!

网友:
同事表示先来加分

网友A:
简单快捷,cpu下的温控可能受灰尘影响,但开机那里应该是技嘉现在也容易坏小三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快捷,cpu下的温控可能受灰尘影响,但开机那里应该是技嘉现在也容易坏小三极管了

技嘉一向容易坏小三极管和小MOS管,H61和B75系列就是证据

网友B: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C:
厉害啊  都是秒杀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这灌水的技能也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  都是秒杀的节奏

维修量大,没办法,做维修就这样吧

网友D:
技嘉现在小三横行,欺压正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现在小三横行,欺压正房

有道理的分析

网友D:
技嘉6,7,8的板都是小三多,而且还不是单小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6,7,8的板都是小三多,而且还不是单小三

{:4_136:都是这个样子的,很多掉电的,但找找故障还是可以修复

网友(2017-09-21):
这个主板你有图纸分享出来呗,正需要这个板的图纸

网友:
技嘉的主板容易坏这些小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