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劈的电脑一般什么故障?

楼主(2017-04-26):
各位师友:你们遇到被雷劈过的电脑,都是什么挂了?大家晒晒看^_^
电脑

网友:
网卡 3v -5v 相关芯片 等等 千奇百怪的

网友:
船长发的精华贴也是被雷神选中的吧
雷劈的联想S400曲折泪奔的维修经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eid%26typeid%3D390

网友:
网卡最多的 关机状态下 网卡还是有电的 除非拔掉电源

网友:
网卡肯定是要完的,劲再大点可能桥声卡都要挨上。

网友:
网卡肯定挂了 其他千奇百怪

网友:
网卡跟声卡

网友:
网桥烧毁、网路、待机、网卡芯片、IO、再严重点到南桥

网友:
#在这里网卡 3v -5v 相关芯片 等等 千奇百怪的主供电线路打下值,应该可以查出来速回复#

网友:
在这发帖竟然加金币

网友:
首先网卡不保,声卡啊,IO 桥这类的都有可能

网友:
网卡坏,雷劈先劈网卡

网友:
网卡南桥坏得多

网友:
网卡桥坏了 啊

网友:
网卡,十万伏特烧完网卡,少桥。

网友:
网卡gg了,

网友:
桥坏了吧,哈哈

网友:
网卡容易坏

网友:
坏得严重点就一大片了

网友:
一般会变异吧,七区柯克,威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