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14-e024tx触发掉电已修复

楼主(2017-04-26):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的笔记本,板号DA0R62,说说修复过程,赚点分,拿到手上,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触发0.02掉0.
拆机观察全板,有部分地方有发霉的痕迹,不是很严重,轻微的,感觉像是受潮了,发霉分布的很广。用洗板水洗干净,触发电流还是一样,
测量待机电压3.5V没有,按开关键3.5V出了就没了。是触发才有的3.5V电压,。那这感觉待机3.5V正常,,看来要跟着时序一步步来了,因为EC的脚位也有发霉的,先顺着查一遍再考虑是否要换,广达时序前面ACIN,3.5V,.开关到EC就不用查了,因为都是有的,查EC90脚EC给南桥的开启信号也就是PWRBTN#,按开关是有3.3V的。后面是EC发出S5_ON,

接着是RSMRST#也有ec的95脚。接着问题来了,。下一步是南桥会反馈S3,S4电压到EC

从南桥出来改名成SUSB#跟SUSC#,经测量6脚和16脚按开关都是无反应的,南桥没发出S3.S4电压,心想南桥坏了就麻烦咯。还是先查查南桥待机电压吧,先查VCCRTC

查到南桥旁边的U4的时候14脚是有电的,但是10脚后面的一个电容看起来的有发霉迹象的就是C548,但是我用万用表量它是没短路的,而且有3V电压,但是我还是换掉它了,换掉插上电试试开机,结果就触发上电亮机了,我查10脚信号是到南桥的复位

到此维修结束~就一个电容不良引起的~下面附上位置图

网友:
发的图纸的图片都没有了,不知道什么鬼

网友:
写得蛮详细的,不错。

网友:
英业达大部分触发掉电是有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有些电容量没短路。实际阻偏小

网友:
rtcrst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款机器RTC出问题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OK 细心观察 思路明确 学习了

网友:
修的不错啊,挺快的额

网友:
电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
我之前弄过一台 是RTC

网友:
实际阻偏小

网友:
楼主,时序哪里学的,不错。

网友:
楼主也是够拼了

网友:
写的挺详细

网友:
基础不错,学习了,细心决定成败,给你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