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 2.0注意是REV2.0掉电

楼主(2017-04-26):
GA-B75M-D3V REV 2.0,故障,掉电,故事有点长,第一篇,来了个技嘉b75,不定时掉电,说不准那一会,有时候能进系统,就算进系统了,也撑不了一分钟,有时候进不去,不好修啊,找图纸点位还都是1.1的,差距很大啊,清清灰,刷个bios,故障还是依旧,感觉是不是元器件虚焊了,风枪伺候,先吹的ec,纯属个人习惯,哎,哎,哎,进系统撑了好久,故障点找到了,先加焊,还是不行,直接换,*脏话*,还是不行,客户又催,最后以失败告终,今天有来了一块,我擦,故障不太一样,触发就掉电,这会长心眼了,直接吹EC,哎,哎,哎,好了,哈哈,故障一模一样啊,1.1版本的EC还不一样,EC旁边有两个三极管先加焊试试,我勒个去,好了,好了,它竟然好了,真是迟来的爱啊

网友A:
这样吹下估计用不长,没把故障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吹下估计用不长,没把故障找到

曾经有一块这样的板,还在保,送到售后,很长时间也没有返回,最后说是桥缺陷,给了H61。 这个板子还有待更多的验证。

网友B:
这板触发掉电是12v电压检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吹下估计用不长,没把故障找到

换掉的,吹只是确认问题

网友:
风枪玩得溜啊,可用来确认故障。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应该是电压检测电阻的问题。你吹的地方就是电阻检测电压的地方。。。

网友:
这个应该是12v电压检测电压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应该是电压检测电阻的问题。你吹的地方就是电阻检测电压的地方。。。

3 5 12V  电压漂浮非常大  不稳定 检测卡所有灯 狂闪
修过几个 这种故障是 这个Q4问题
不定时死机 没修过这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3 5 12V  电压漂浮非常大  不稳定 检测卡所有灯 狂闪
修过几个 这种故障是 这个Q4问题
不定时死机 没 ...

不过 故障这东西也很难说

网友E:
根据位置图  是Q4   IT_AVCC            换个管子   稳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根据位置图  是Q4   IT_AVCC            换个管子   稳一点!

大神分享一下rev 2。0的图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分享一下rev 2。0的图纸谢谢

不谢   私聊

网友:
到底是三极管坏还是电阻坏。

网友:
谢谢了图纸需要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触发掉电是12v电压检测的问题

有道理  上次我修的一块技嘉FM2也是触发掉电,就是12检测电压的问题,电阻分流分压,教你们一招,不用换电阻,太难找了,说不定你一天都找不到,直接飞5V的检测电压过去,把12V检测电压两个电阻断开,搞定

网友:
手头上有块这样的板子,上电动一下就停。再上电再动一下,测量CPU供电对地短路。还在查原因。

网友:
我现手上有块H61M-DS2掉电现在还没有搞好,现正好学习下.

网友(2017-06-08):
楼主想表达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