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 花屏 悲催的维修

楼主(2017-04-26):
机器故障进系统过一会花屏,并且散热不太好怀疑显卡的问题,于是做显卡,(先说下除了灌黑胶的我BGA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做完显卡悲剧的事情发生了 不触发了 什么情况
开始查电路待机3 5v正常  EC供电avcc3.3正常,按开关ec125脚NBSWON#有3.3v的跳变 但ec79脚S5 ON和80脚DNBSWON没有电压,应该是ec没工作查ec的工作条件ec rst#正常,用示波器测试ec的晶振Y6
发现没有波形,心中暗喜故障找到了,于是换晶振 没有找到那么小的 找了个大个的换上凑合用吧,换上后波形有了,(晶振离显卡那么远而且还在上面 拷不到他啊 不知道怎么坏的)

我以为就这么修好了 可是一按开关 悲剧又发生了 触发电流到0.18 掉电 (还有完没完了 焊个显卡至于坏那么多吗)
看样子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 不用说 大家肯定知道我先测试那个电压
肯定以为我把显卡焊短路了 显卡电压没出来,可是显卡电压正常出来了,后来发现PL16 +1.05v vtt 没有电压
供电和开启都有 我用示波器测试pl16有0.5v左右的波形波动瞬间没了,并且上管的g级也是0.5v左右的波形 下管是5v的波形也是瞬间掉下去了,(当时不知道能修好 波形都没拍照)上管的波形明显不正常啊 ,把pu13和上下管都换了还是不行

不会又是那个小件坏了吧  不要这样折磨我啊
上管波形不正常 应该给自举电压有关系吧 电压倒是有 后来我量PR241电阻的时候发现有时通有时无穷大 于是用风枪拆下 在量这回彻底不通了,于是找了个2r2的电阻换上 加电 靠  电流 上去了 电压也有了 装机 亮了   不明白这两个件怎么坏的难道是巧合   我这也太悲催的吧 修了大半天啊  累死我了  大神们加分鼓励下吧

附上亮机图和图纸

网友A:
这就比较离奇了,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机器已经处在崩溃边缘,BGA热胀冷缩导致故障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比较离奇了,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机器已经处在崩溃边缘,BGA热胀冷缩导致故障触发了

我也是这么人为的

网友:
确实 比较奇怪

网友B:
其实花屏就是显卡问题么,其他问题都是楼主自己扩大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花屏就是显卡问题么,其他问题都是楼主自己扩大的?

怎么是我 扩大的  我觉得 2楼解释的还比较 合理

网友C:
你这运气,没话说了,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我要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运气,没话说了,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我要崩溃了

我 何尝不崩溃   修不好 客户要 怪我了    本来 能亮 变成不加电了

网友:
这个机器曾经也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哈哈哈,大师维修太到位了,我个小菜鸟遇到这种基本上就放弃了,太复杂了,示波器都有,够给力的,维修不易啊,问题多的能修好才叫给力!我对一些信号比较烦的,不知道哪个先哪个后什么的,就是倒倒江湖瞎搞两下,复杂的没心思搞,好文章收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大师维修太到位了,我个小菜鸟遇到这种基本上就放弃了,太复杂了,示波器都有,够给力的,维修不易 ...

要是一般的我可能也放弃了  可是这个 人家本来还亮能 要不修好  人家得 乖我修坏的  还不讹我  没法啊都是钱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一般的我可能也放弃了  可是这个 人家本来还亮能 要不修好  人家得 乖我修坏的  还不讹我  没法啊都 ...

哈哈哈,也是,逼出来的......

网友F:
传说中的*WF词语*,就被你遇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要是一般的我可能也放弃了  可是这个 人家本来还亮能 要不修好  人家得 乖我修坏的  还不讹我  没法啊都 ...

玩示波器的十个有十个是大师!好羡慕你们玩波波的.........

网友G:
我觉得你有可能动显卡的时候BGA底下的发热盘没关  导致整张板子都在被烤  一些要坏的元器件 正好被烤的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有可能动显卡的时候BGA底下的发热盘没关  导致整张板子都在被烤  一些要坏的元器件 正好被烤的坏了 ...

坏件是在上面 发热砖在下面    应该 件本来就有问题 预热 暴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示波器的十个有十个是大师!好羡慕你们玩波波的.........

其实波波 我只会用它量量晶振 供电  包括维修都是自己看帖子 跟实践 慢慢 学的  没有老师带啊  有好多问题我也很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说中的*WF词语*,就被你遇到了

敢问 wf上面意思  我读书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坏件是在上面 发热砖在下面    应该 件本来就有问题 预热 暴露了

我去 发热盘在下面上面也有热啊  你想想 你又没碰坏它    前后变化的只有热量  建议下次 动桥什么的不要烤整张板子 上下风口就行了  个人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去 发热盘在下面上面也有热啊  你想想 你又没碰坏它    前后变化的只有热量  建议下次 动桥什么的不要 ...

不预热整张板子 板子会变形的    只能说件本来就有问题 和加热只是诱因  不是直接原因

网友:
总之修好了技术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预热整张板子 板子会变形的    只能说件本来就有问题 和加热只是诱因  不是直接原因

你又是听谁说的?  固定好 200多度动桥板子怎么会变形  我干了一年不开发热转也不变形  不信 你自己试试  别人说的自己试试就知道  如果整张板子都在受热 假如你230度动桥 你的整张板子都在受热到230度  出现其他故障也正常了 其他位置脱焊什么的也会出现了

网友:
楼主不容易呀。。。。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需要点运气加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预热整张板子 板子会变形的    只能说件本来就有问题 和加热只是诱因  不是直接原因

额 你理解错了  我的bga是3温曲的  发热砖只有70度  上下风嘴是 200多

网友:
这机子问题也不少啊?

网友:
其实就是巧合,机器修得多了什么情况多会遇到。。。例如sl410的机器换显卡经常碰到换完不触发,把主板放在一边过两个小时就好了。。。hp的一个破机器经常换显卡你就会发现sata接口附近一个鸟芯片挂了。。。经常走夜路,终会遇见鬼!

网友H: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谢谢 支持

网友:
运气不好,让你碰上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麻烦,一个接一个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次换完桥别的件坏了,估计也是整板加热引起的

网友:
怀疑人生了哈

网友:
确实让人不能理解

网友:
z360这个板怪的狠 我是有经历得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做个显卡这么多问题 估计本身就快出问题了 你这一加显卡就直接坏了

网友:
一波三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不易 可惜不能给你加分了
第二天可以在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不易 可惜不能给你加分了
第二天可以在加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