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搞联想E445,亲测218-0844012可用218-0755097代换,

楼主(2017-04-26):
      由于时间的关系维修过程我就不讲了,直接上亮机图以及代换图。。。

网友:
这是核心 裂开了吗  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
这款机子显卡坏了的话把独显供电电感去掉就可以亮机了  看到黑胶的实在没有信心去搞

网友:
有点意思哦。。。

网友:
型号不一样的吧?这也能通用啊。。。

网友A:
楼主,晶体都炸了,雷劈么

网友:
这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晶体都炸了,雷劈么

被你劈坏了!

网友B(2017-06-06):
兄弟,请问E445换过桥要刷修改ME的BIOS吗?我换了桥到0.8几下不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请问E445换过桥要刷修改ME的BIOS吗?我换了桥到0.8几下不去

       AMD的好像是没有ME这东西吧,

    会不会是桥没干好。。。

网友: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AMD的桥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好像是没有ME这东西吧,

    会不会是桥没干好。。。

原来不出RST,换好出来了。只能再做下

网友:
晶体怎么 裂开的

网友:
楼主666,这南桥的型号不对都可以用啊

网友:
型号不对也可以代用?

网友:
这个桥可以代换啊

网友:
通病哦 老铁

网友:
高手胆大裂也敢做上去

网友:
这样也行啊。我记录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