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不开机,开机后0.3A掉电

楼主(2017-04-26):
小米5尊享版,朋友拿来让看一看。无修无进水,接可调电源,3.7V,待机电池为0.001,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到0.3左右马上掉电,再按开机还是0.3左右就掉电。尝试加焊了CPU,情况还是一样。请问一般先从哪里入手开始修呢
不开机
小米
cpu
掉电

网友:
能认到端口吗。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字库问题多,底层数据或者字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