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小白白 的维修经历 机器:宏基一体机Z3-605 上电大短路

楼主(2017-04-26):
小白白 的维修经历
2017年4月25日
天气晴 木有下雨 一会有太阳 一会木有太阳 (到底有无太阳)
宏基一体机Z3-605 的维修
版号: 12072-1M
机器:宏基一体机Z3-605
测试插上可调电源同,我太阳上电大电流 笑脸(开心因为是短路,小小白就喜欢这样的,不用做显卡)果断拆机 可调电源调到5V
上电测试用芊芊玉手轻摸主板个个敏感部位,咦  发现目标 PU3802 MOS管发烫(*脏话*,烫坏宝宝的小手了)立马 快速拔掉电源
不管3721 打开风枪换掉MOS管,上电还是大短 好吧不是这个问题上迅维查图纸 (心理一万个。。。。)没有图纸 那就手工测试吧,,
打开万用表测呀测呀,测各个电容两端都会叫,,因为技术太差没办法只能是测到电容两端都会响就拆,我的天哪拆电容不下20个,黄天
不负有心人,总算拆到一个电容PC4513(应该是公共端的电容吧,小白不是很懂反正亮机就OK了)不响了,,开心 上电测试亮机啦。
。换上电容搞定,,请教各位师付,主板大短路都是电容问题多吗?还有如何测试关键点?对地值又怎么打?

12072-1M 48.3KF12.01M 集成.rar

12072-1M 48.3KF12.01M 集成.rar

bios

网友A:
零回复惨案啊,,上图回复率会高点,,哪有一个个拆电容的,不都是先确认哪里短路的吗?一个个量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回复惨案啊,,上图回复率会高点,,哪有一个个拆电容的,不都是先确认哪里短路的吗?一个个量倒是可以, ...

师付。我能确定哪短路了我就NB了

网友B:
我也一樣……拆了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樣……拆了一堆

咱有共同语言

网友C:
兄弟你手上还有这个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手上还有这个板吗?

我看下机子有没有出,,捎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手上还有这个板吗?

客人已经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人已经拿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