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909W不通电秒杀精准修复

楼主(2017-04-26):
戴尔E1909W不通电秒杀精准修复,今天到单位拿了一台不通电的显示器回来修,才开检查输出没有12V,5V然后顺真线路挨个插最后发现板后面有个电源芯片坏了LD7552DPS 更换后 测量没有回路短路,上点后输出正常,解决钱到手。

网友A:
这个修不保险,一般都是换

网友:
恭喜你钞票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不保险,一般都是换

说说看  怎么不保险了?

网友:
钱到手就好 现在活多就是要修得快

网友:
知道故障 换完好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