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196WD花屏精位置修复

楼主(2017-04-26):
联想显示器L196WD花屏精位置修复,如图插电开机显示就这个模样 开始以为屏的问题,后面连电压发现驱动板供电不正常后经过检测更换附件零件即可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一般就判断屏坏了

网友:
看起来像屏坏了,第一次见到

网友:
我 下来看看   看楼主有没有忽悠

网友A:
太坑爹了 下载花了 5下载分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VGA接口的钳位复合二极管 6脚的两个直接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坑爹了 下载花了 5下载分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VGA接口的钳位复合二极管 6脚的两个直接拆掉

开始怀疑故障和维修不符,,,,

网友:
第一反应就是感觉屏坏了
真能修好啊

网友:
这个是屏坏,楼主不要误导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怀疑故障和维修不符,,,,

我也这么认为,这样的屏现象,,一般可是屏问题,,。

网友:
楼主也没说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会误导新手。

网友C:
这种现像真不是屏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像真不是屏问题么?

真不是屏坏,我搞好两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