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LS248如何拆机

楼主(2017-04-26):
华硕LS248不知什么拆机,把人家的玻璃都搞破了都打不开.求高手

网友A:
肯定不是敲玻璃  还是拆后盖吧

网友:
从底部开始撬不行吗,。。。、

网友B:
你是怎么拆的?----有些设计很奇葩~~~你有没有试着 推、拽、横批...还有就是有双面胶粘住了----这些年真见了一些让人骂娘的---设计形式....

网友:
有的是从后面拆的嘛,有的是前面玻璃吸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没遇到过,不过一般都是拆后面的,苹果是吸玻璃的

网友:
前面玻璃直接风枪吹开,

网友:
哪里的玻璃坏了 屏幕的保护玻璃啊

网友:
你看看百度上有没有他的维修手册

网友:
有些奇葩设计真的很气人

网友:
底部开始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敲玻璃  还是拆后盖吧

后盖没有缝隙,只是玻璃那有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拆的?----有些设计很奇葩~~~你有没有试着 推、拽、横批...还有就是有双面胶粘住了----这些年真见 ...

试过了。

网友C:
你是技术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技术员吗

我不是技术员,我是高级技术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技术员,我是高级技术员。

怎么,还没拆开吗?

网友:
拆好的话求拆机经验,这种奇葩设计没经验不敢动手啊

网友:
像这种常见的品牌,多仔细观察,细心拆, 不要用蛮力,应该不会很难拆,先到网上搜搜看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有的是玻璃和机身用胶封死的  拿风枪调低温度边吹边用小刀片去撬

网友:
磁铁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