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紫线正常,绿线只有2.89V,短接后灰线没有电压

楼主(2017-04-26):
atx电源紫线正常,绿线有2.9V,有人说绿线3-5v是正常,短接风扇转,芯片是PS229,具体哪个针脚电压是多少,我不清楚,短接风扇转,就是灰色线电压不对,0.45、0.14、0.19来回跳,各位老师有PS229的电路图吗。新手想付学费找老师学习。加我微信 fx2293503

网友:
我是新手,想找个老师学习

网友A:
学基础,然后找图纸分析,等你能看懂图纸就可以熟练维修了

网友B:
去下个刘建强吧  保证你学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下个刘建强吧  保证你学会

.. 不知道是不是就我一个 听刘坚强说话 听听就想睡觉。。。。比我们班主任还能催眠

网友D:
首先要保证电压输出正常,然后经过输出电压检测反馈给芯片,芯片认为正常范围内,就会发出PG。整体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保证电压输出正常,然后经过输出电压检测反馈给芯片,芯片认为正常范围内,就会发出PG。整体思路就是 ...

那现在pg无电压,我应该查看哪

网友:
查PG In 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学基础,然后找图纸分析,等你能看懂图纸就可以熟练维修了

电源的图纸很难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下个刘建强吧  保证你学会

是的 刘坚强的视频 最基础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 不知道是不是就我一个 听刘坚强说话 听听就想睡觉。。。。比我们班主任还能催眠

难道 声音这么有特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保证电压输出正常,然后经过输出电压检测反馈给芯片,芯片认为正常范围内,就会发出PG。整体思路就是 ...

版主说的思路
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电源的图纸很难看懂

熟悉电子元件才能分析电路
所以基础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现在pg无电压,我应该查看哪

PS229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熟悉电子元件才能分析电路
所以基础很重要

看来按还得去学习基础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看来按还得去学习基础啊

基础不好  学什么都吃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难道 声音这么有特点吗

懂的自然懂  刘之所以没火  和他那说话的方式不无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础不好  学什么都吃力

是的啊 基础不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懂的自然懂  刘之所以没火  和他那说话的方式不无关系

已经很火了
要不 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已经很火了
要不 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唉 不吐槽了 毕竟是前辈 教会了我很多知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 不吐槽了 毕竟是前辈 教会了我很多知识  哈哈

这都是你自己学到的啊

网友G:
都是高手  电源都在修   我这里2手电源一大堆  50块一个都卖不掉。修哪里还有钱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是高手  电源都在修   我这里2手电源一大堆  50块一个都卖不掉。修哪里还有钱赚啊

不是为了卖的
没事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是高手  电源都在修   我这里2手电源一大堆  50块一个都卖不掉。修哪里还有钱赚啊

50一个那么贵 当然卖不掉了。。。。我们这 杂牌的20  品牌的25  300W的30 40最多

网友:
灰线是PG电压吧,建议检查一下输出端有元件先,然后再查芯片周边元件

网友H: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啊,  短接绿线  风扇转,没有发出PG,先用万用表测量下各组供电是否正常   12V 5V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啊,  短接绿线  风扇转,没有发出PG,先用万用表测量下各组供电是否正常   12V 5V 3.3V

支持,有道理...........

网友:
看到法国女

网友:
果断的换个芯片,

网友:
PS/ON 一般为5V,不过也有采用分压的方式, 即使分压也会高出3V,你哪2.9V看样子是让芯片给分去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