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反复跳无SIM卡,电信无服务,求思路

楼主(2017-04-26):
今天修一台6S,不插卡反复跳无SIM卡,插移动卡有信号,有4G,插电信卡反复跳出营运商,左上角显示无服务,求大神支招,感谢:weiqu:

网友A:
这机子支不支持电信的卡哦?

网友:
换尾插试试

woaimeinv5 -1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支不支持电信的卡哦?

支持的,美版1688

网友:
你再换张电信卡试试。

网友B:
如果说移动卡能识别且稳定使用。说明卡电路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移动卡能识别且稳定使用。说明卡电路是正常的。

移动跟联通都有,不过联通切换到3G的时候跟用电信卡一样的情况,营运商一直跳来跳去,换2G跟4G信号稳定,打电话也会跳3G,真是疯了:kuqi:

网友:
和尾插有哈关系啊 。胡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移动跟联通都有,不过联通切换到3G的时候跟用电信卡一样的情况,营运商一直跳来跳去,换2G跟4G信号稳定, ...

移动4G稳定吗。联通和电信的4G是共用的频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移动4G稳定吗。联通和电信的4G是共用的频段。

移动联通4G稳定,客户主要是要修出电信信号,唉

网友D:
以前好像碰到过一个,和你的差不多,又不一样,印象中是所有卡都是跳信号,无服务,最后搞了基带搞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好像碰到过一个,和你的差不多,又不一样,印象中是所有卡都是跳信号,无服务,最后搞了基带搞好了

我是连基带,中频,功放,都整了,都不行,没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连基带,中频,功放,都整了,都不行,没招了

那不行就对着图纸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不行就对着图纸捋吧

不整了,退给客户吧,这种问题修起来太累了。主要不是显示无服务,装卡营运商跳来跳去的,一会出来一会消失,让他好好用移动联通吧:liuhan:

网友:
先把基带CPU重做一下

网友E:
我跟你说是尾插排线的问题你一定不会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跟你说是尾插排线的问题你一定不会相信

尾插查过了,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动联通4G稳定,客户主要是要修出电信信号,唉

你把电信的2G通道测一下,先修好电信的打电话通道部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基带应该有断线,我最蠢的方法是连OL的都在外围测多一下,确保无断线,中频阻值可以测测,这种问题,我认为中频和基带可能性最大

网友:
建议先把基带重新值锡看看能不能好吧

网友:
板顶端GPS坏了。

网友:
基带的S1电感测一下阻值
阻值正常为150~170左右
如果阻值在110左右
基带差不多要挂了

网友:
重点还是检查下功放和基带周围的小元件有无掉件或虚焊的